[AVR单片机]
做了十套版用的168,结果有三块烧不进程序,其它板都正常

楼主(2011-01-04):
(无正文)

网友:
手工焊接?会不会是复位这些地方,电阻焊错了。

楼主:
这些都核对过。。貌似没问题。。所以想问一下芯片会不会有什么没考虑到的,,

楼主:
有一块是第一次能烧进去。。然后就烧不进去了。。可能是锁住了。。。其它两块一开始就无法烧写

楼主:
Ee 额。。。。。。有人吗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用并行编程器擦除下

用ISP的话,在擦除中复位(编程器供电,使用外部复位电路,复位电压选的比较高),可能就锁住了
我都郁闷了一阵了,换了外部复位电路,结果ISP时不能点 自动 ,必须单个命令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这要求有点高。

网友B:
不可能。找块好的板子,记下复位,电源,MISO的波形。和坏的对照,一共就6跟线,不可能查不出来,不行换芯片。

网友C:
绝对不是芯片的问题,就是6楼说的那样,由于下载器的问题导致的熔丝位误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有可能。。如何解决呢

网友D:
用高压编程器试试

网友E:
不会是碰到翻新的片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