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实质问题!

楼主(2011-01-04):
阻容降压,看似非常简单。但但。。。设计时,电容该怎么选择?容量大小、耐压大小、材质等,还有并上释放电荷的那个电阻要用多大,功率多大?还有选择这些参数时,是怎么考虑的?
比如,现在要用到输出DC9V,用于控制一个继电器工作,再送7805输出5V提供给IC供电。这个如何设计阻容电路这一部分?
非常感谢提供建议!!!

网友A:
阻容降压,要用并联型稳压,或负载固定,基于这一原则,别的可以任凭发挥

网友B:
“比如,现在要用到输出DC9V,用于控制一个继电器工作,再送7805输出5V提供给IC供电”
这是定压输出。所谓阻容降压,近似是电流源,若要求定压输出,应该根据你的输出电流要求选定电容值,而且必须使用并联稳压电路。

网友C:
阻容降压只有一点,必须使用在负载一定的前提下,换言之,也就是恒定电流输出。

网友A:
用并联型稳压,则负载电流可在0到额定值之间浮动,最简单的并联型稳压,就是并一个二极管

楼主:
能不能给个图说明下,什么是并联型稳压,什么是串联型稳压?

网友A:
并联型稳压,就是说调节器件与负载并联,串联型稳压的则与负载串联

楼主:
也就是第一图是串联型的,第二图是并联型的?

网友A:
晕倒,7楼描述的那么清楚了还画错,给你画上吧

楼主:
呵呵,早不画出来呢,小弟刚刚入手电源这东西呀。这下很清楚了谢谢!可我指是阻容降压呀,晕倒了,是不是我太菜了

楼主:
大师,您画的那个好像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A:
并联型稳压,适合前端高内阻的,不允许开路的,或是恒流的场合,比如电流互感器及RC降压

网友D:
汗~~~

LZ,先说下你清楚了什么,
然后画个你认为清楚了的完整电源给蚂蚁检验检验;P

网友B:
11楼:
9楼的图,是线性稳压电路。

楼主:
采用电容降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根据负载的电流大小和交流电的工作频率选取适当的电容,而不是依据负载的电压和功率。   2 限流电容必须采用无极性电容,绝对不能采用电解电容。而且电容的耐压须在400V以上。最理想的电容为铁壳油浸电容。   3 电容降压不能用于大功率条件,因为不安全。   4 电容降压不适合动态负载条件。   5 同样,电容降压不适合容性和感性负载。   6 当需要直流工作时,尽量采用半波整流。不建议采用桥式整流, 因为全波整流产生浮置的地,并在零线和火线之间产生高压,造成人体触电伤害。而且要满足恒定负载的条件。

楼主:
1.电路设计时,应先测定负载电流的准确值,然后参考示例来选择降压电容器的容量。因为通过降压电容C1向负载提供的电流Io,实际上是流过C1的充放电电流Ic。C1容量越大,容抗Xc越小,则流经C1的充、放电电流越大。当负载电流Io小于C1的充放电电流时,多余的电流就会流过稳压管,若稳压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dmax小于Ic-Io时易造成稳压管烧毁。   2.为保证C1可靠工作,其耐压选择应大于两倍的电源电压。   3.泄放电阻R1的选择必须保证在要求的时间内泄放掉C1上的电荷。

楼主:
大侠们,真希望能说到这个点子上来。

楼主:
电容降压式电源是一种非隔离电源,在应用上要特别注意隔离,防止触电

网友A:
19楼的文档关于阻容降压的输出电流计算有错误:

1uF的电容在50Hz下容抗为3184欧,半波整流后可输出34.54mA, 实际上这个34.54mA是交流有效值,直流输出电流为平均值应为31mA,考虑导通角的问题,一般10V输出的条件下约30mA左右

楼主:
这是我所理解的并联稳压,画得对不对?其中那个NTC的作用是在冷启动时防止大电流的冲击,这个有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