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的计算

楼主(2011-01-04):
往常的书上我们看到的在计算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的时候,都是假设R1=R2,C1=C2,这样截止频率就是f=1/2πRC;
但当R1≠R2的时候(C1与C2还是相等的),如上图,改如何计算截止频率呢?
望指教。

网友A:
根据传递函数自己算

网友B:
就一个压控电压源二阶滤波可参考康华光的模电书第七章

楼主:
恩,我算过传递函数了
G= Gd*1/[1+R1R2(jwc)^2+(2R1+R2-R1Gd)jwc]
Gd为通带闭环增益,这里为1;
接下来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了,如果另fp=1/2πRC,R1=k1R,R2=k2R,其中k1,k2为我自己设的两个系数,k1/k2=R1/R2,然后得到
G=Gd*1/[1-k1k2(f/fp)^2+(2k1+k2-k1Gd)j(f/fp)],这样似乎算不下去了……

网友C:
你首先要知道2阶低通滤波器的标准形式是如何的,不然你也不知道自己算的是什么

楼主:
我算的时候就是按标准形式的电路算的啊,算式中我保留了Gd~只不过我画的图中把调节增益的电阻去掉了(Gd=1),应该对于后面的计算没有影响的~
6# xm419

楼主:
那我上完整的吧~
这里Gd=1+R4/R3,其他算法都一样的

网友D:
R1=R2,C1=C2,截止频率也不一定是f=1/2πRC吧
截止频率点的增益应该是通带增益的0.707倍(1/根号2)
5楼的传递函数G=Gd*1/[1-k1k2(f/fp)^2+(2k1+k2-k1Gd)j(f/fp)]中,令分母的模等于根号2,列方程解出的 f 就是截止频率。

网友E:
f=1/2π[sqar(R1R2C1C2)]

网友A:
传递函数分母的模为根2,此时算出的f就是

网友F:
“f=1/2π[sqar(R1R2C1C2)] ”只说明了其相位转了90度。此由如下传输函数可知(由节点电压法容易求得):

    Vo = Vi / [j ω (R1 + R2) C1 + 1 - ω^2 C1 C2 R1 R2]

当 ω = 1 / (C1 C2 R1 R2)^0.5 时,有

    Vo = Vi / [j (C1 / C2)^0.5 (R1 + R2) / (R1 R2)^0.5]

而若 C1 = C2 且 R1 = R2,则有

    Vo = Vi / (j 2)

此为1/4功点,而非半功点(即通常所谓的截止频率)。

此类滤波器一般应该按“标准”设计,如巴特沃思滤波器。这样才能得到标准的结果。

楼主:
恩,有道理~确实我看了下书,对于此类滤波器在截止频率处并非是增益下降-3db,而是变为Q倍(所以似乎不能用2^0.5进行计算吧?),设计的步骤也是先确定频率特性;
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电路时,“当 ω = 1 / (C1 C2 R1 R2)^0.5 时”是怎么确定的啊?
13# HWM

网友E:
截止频率f是在伯德图上,按幅值-3db衰减时的w计算得出。也就是传递函数模的0.707倍。
但是R1R2C1C2是有关系的,4个随便取值设计的滤波器很难计算,而且幅值衰减-3db时,其相移不在45度的整数倍上。

网友G:
瞌睡迷兮的

楼主:
不过到也是噢~计算截止频率时不用去考虑Q值,可以用下降-3db来计算呢,Q值只是反映了此滤波器在此截止频率处增益的大小。
15# zjp8683463

网友F:
关于滤波器的巴特沃思“标准”(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标准):

在此只能作简单介绍,具体建议看相关书籍....

按巴特沃思滤波器(低通)的准则,其传递函数之模应该有如下形式(归一):

    |H(S)| = 1 / (1 + S^(2N))^0.5

其中 N 为阶数,可见 S 为 “1” 时便就是截止“频率”。另外,当 N 趋于无穷时,滤波器接近理想。

对于 2 阶(N = 2),可求的传递函数为:

    H(S) = 1 / (S^2 + 2^0.5 S + 1)

其分母多项式称为 2 阶的巴特沃思多项式。代入 S = j ω 可得:

    H(jω) = 1 / (2^0.5 j ω +1 - ω^2)

比较 13L 的式子:

    Vo = Vi / [j ω (R1 + R2) C1 + 1 - ω^2 C1 C2 R1 R2]

可见有:

    (R1 + R2) C1 = 2^0.5
    C1 C2 R1 R2 = 1

在利用比例变换法(在此不阐述)可以按具体需要由上面的归一关系变换的所需的参数。

网友B:
有收获,继续学习---

楼主:
感谢这位大哥的详细指教,我得慢慢消化消化~
18# HWM

网友H:
做了一个计算有源滤波的软件。欢迎大家试用

这个计算精度还可以
和我的不太匹配啊

网友I:
有复变函数来求不行吗?

网友J:
看来要加强学习。
这里得会分析电路呀!!

网友K:
像这类滤波器的特点就是在ω0处提供幅值的可调。
这类滤波器叫Sallen-Key滤波器

至于其设计方法一般分为 等值元件即电阻电容分别相等和单位增益即放大倍数为1

网友L(2013-09-15):
还是有点头晕。。。。。

网友M:
看到有书上这样设计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取R1=R2=R,f3dB=1/(2*Pi*R*C);然后取C1=0.707*C,C2=1.141*C。

网友N:
实在不会算就软件仿真一下

网友O(2013-10-18):
引用 网友F:
“f=1/2π[sqar(R1R2C1C2)] ”只说明了其相位转了90度。此由如下传输函数可知(由节点电压法容易求得):

...

同意,查巴特沃兹滤波器设计

网友P(2025-02-19):
引用 网友N:
实在不会算就软件仿真一下

用什么软件仿真,可以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