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阻尼比

楼主(2011-01-04):
最近在看一些资料,针对对于控制系统的。里面提到这样:超调量过大,可以降低比例环节,但是调节时间变长;反之,调节时间过长,可以增大比例环节,但是超调量偏大。针对前者,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增大系统的阻尼比。看到此,有些糊涂,请问阻尼比是表征系统什么的一个参数?该如何了解

网友A:
超调量反应系统的动态指标,阻尼比过大则超调量变小,动态性能下降,阻尼比过小则响应快,但振荡强烈,稳定时间变长,最佳阻尼比是0.707, 工程上在0.5-0.8都算OK

楼主:
那这个阻尼比看来只能是通过改变控制系统的参数来改变了,从主电路上面可以入手么?(针对电源)

楼主:
那大蚂蚁,如何合理确定一个系统的阻尼比呢?
2# PowerAnts

网友A:
2楼不是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