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信号输出到PC

楼主(2011-01-04):
我想将电视信号AV信号输入到PC. 在PC上安装一个软件可以实时播放电视节目还能录制电视节目或编辑图片等. 请问需要什么样的卡安装到PC上?

网友A:
专业点的话就去买块视频采集卡,大都有二次开发包;
只要录像、播放的话一般电视卡即可

网友B:
便宜的话买个电视卡就OK了,不出100元就搞定了 。
电视卡软件是可以支持节目录制的。

网友C:
现在的电视卡确实很便宜了,电工已无必要买电视。

网友D:
现在的电视卡确实很便宜了,电工已无必要买电视。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电视只是用来欣赏高清。

相关笑话一则:

隔壁新搬过来一个老外,他经常抱怨自己的电视有问题,有时候换不了台。
每天到7点钟的时候就会发作……

网友E:
电视卡就可以了:)

网友F(2011-02-11):
买电视卡,天敏或佳的美

楼主:
已经买了张USB接口的电视卡搞定

网友G:
USB电视卡,用款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H(2011-03-22):
买个USB电视盒,注意选择支持你需要的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