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各位帮忙掌掌眼!

楼主(2011-01-04):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芯片挺小的,旁边的贴片电容,电阻都是0603封装!

网友A:
芯片到时没见过。但对那上面的布线感兴趣,为什么要这样布呢

楼主:
老外的东西。光电转换,模拟量正余弦波输出。一种光电编码器的线路板。我用了3个芯片也实现了功能,但人家一个就搞定了。郁闷,就想知道他用的是啥,可一直没有查到,只好上来求助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