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问题

楼主(2011-01-04):
最近我有个项目一直在使用DS1302 芯片,可是最近我新购进DS1302,不能正常使用,我换了几片都不行,我仔细了看了一下,我原来能用的芯片背面印字是ds1302,现在不能用的印字是DS1302Z,(其实都是贴片封装),我又换着测试了几片,发现凡是DS1302Z  都不能使用,DS1302就能够使用,好奇怪,是什么原因呢,还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去看资料啊

楼主:
资料上描述的时序都是一样的,DS1302和DS1302Z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B:
难道是假货?

网友C:
不怀疑是假货的可能 但是还是先考虑下电路以及程序的严谨性

楼主:
谢谢大家。
1、假货的问题我也考虑过,我换过2家供货商试过,情况都是一样的,DS1302读写 时间正常, DS1302Z读写时间不正常;
2、程序的问题,我换过不同人写的程序也试过,情况还是一样的,我用的是宏晶公司的单片机STC5A32AD,我从他们的网站上下载了程序来试验,结果还是一样;
3、至于电路方面,电路很简单的,只有一个晶体,一个3.6V电池,电池我串了一个2K的电阻的,用的IO口是P1.4 P1.6 P1.7,没有另外增加上拉电阻,
4、目前这个问题我还是没有解决,还望大家能提够建议,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人家都说1302可以用..1302Z不能用..还说电路程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谁说的啊 我用的几时ds1302z啊,可以正常设置和读取时间啊

网友F:
看了你这个帖子,我也看了一下我用的1302后面带不带z,(说实话,以前真没有仔细看过),我的也是带z的,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你把3个上拉电阻(我用的是5.1k的)加上,应该是可以的,如再不行,可以确定是假货。

网友G:
电阻拉上。或者将单片机对应IO设置成强上拉(如果支持的话)。

网友H:
可以了解一下HT1381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是fxhfxh和cubasa,我把上拉电阻加上,:victory:或者设置P3.4,P3.5,P3.6(我用的是这3个IO,最开始说错了,见谅)为强上拉,问题就解决了,可以正常设置和读取时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是fxhfxh和cubasa,我把上拉电阻加上,或者设置P3.4,P3.5,P3.6(我用的是这3个IO,最开始说错了,见谅)为强上拉,问题就解决了,可以正常设置和读取时间。:victory:

网友A:
DATASHEET上难道没有关于上拉电阻的问题

网友I:
后缀好像是民用军用之类的区别吧

楼主:
DATASHEET 没有上拉电阻的说明,后缀指示温度的表示,很多器件都是国外研究的,我们自己生产,有很多小的细节没有做到。大家想想奔驰车和奇瑞车的区别吧,从实验室检验看,二者没什么区别,但是在路上跑的时候区别就出来了,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是很重要的方面

楼主:
DS1302 时间准确度怎么保证呢?主要是晶振,最近我看到ds1302时间很不准,一天就要差3-5分钟,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呢?

网友E:
18# wgz1626 1302晶振电容配置的问题,建议可以试一下6 p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