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入电压监测芯片

楼主(2011-01-04):
刚刚遇到一个头疼问题,关电时,+5V电压缓慢下降,掉到+4.5V以下,电路就有部分芯片工作不正常,电路胡乱输出一些信号,想在电路供电电压端添加一个电压监测芯片,当电压低于+4.5V时,切断电路供电,使得供电直接为0。
但是以前没有用过此类芯片,想请教一种简单的方案,非常感谢。
我查到MAX813L好像有此功能,但不知道是不是常用芯片。供货我不愁了,只要是常用的型号。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想不被供货方恰脖子,可用TL431去驱PNP,在PNP的集电极加一个下拉电阻作为复位信号,431高于4.5V,PNP导通,得到高电平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用分离元件控制关断输出,判定电压可以由你自己确定。

网友A:
另外,如果系统内有多余的比较器或运放单元,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

网友C:
最通用的809,市场上兼容片多的很,给楼主推荐SGM809,无论价格还是交期、品质,什么时候都不会卡楼主的脖子:

网友B:
这广告做的好。

网友D:
用复位芯片就可以了,不过4.5V就不能工作容限太窄了,最好改进设计。

网友E:
现在用的MAX705系列也不错。

网友F:
用过MAX708,有国内封装的货,较便宜。FPI端挂2个1%电阻,阻值自己算,完全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G:
809M   4.38V 低电平复位
809L     4.63V 低电平复位

QQ:401575712   原厂

网友H:
你要的是复位芯片吧。。。单片机复位常用到的。。。NCP809就可以,后缀我忘了,查一下吧,3端的器件
不止一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