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耦做输入(TLP521-4)在1脚串了个2K的电阻

楼主(2011-01-04):
2脚接地,输入在2.5mA。这样长时间通电没问题吧?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奶奶的,不上SCH,没人敢回答.

网友B:
不超过芯片资料说明的电流值就没问题...

楼主:
二楼说话注意点,说这样的话说明你的教养有问题。中国人都在提高素质,怀疑你是不是中国人。
看到问题简单可以不回复,不许说脏话。
我刚学单片机,我认为只要是初学者,都会有简单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回复。
知道了。

网友C:
2.5mA在器件的额定工作范围内,是可以的,但低功耗设计的话就不准许了。

楼主(2011-03-02):
谢谢大家,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没问题。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