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更新电路图--2、3脚分开,24楼更新内容)

楼主(2011-01-04):
今天看到一个电路图,其中有一部分理解不了,请模拟高手相助:

请问图中红色椭圆中的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18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说明21IC没有真正的模拟专家。

失望中......

网友A:
完全无法理解

楼主:
为了缩小图,移动了芯片,忘了修改2脚的引线,导致了2、3脚相连。

敬请原谅!

网友B:
修改原理图后,红色部分内是个跟随器。
但这个跟随器似乎没有什么用,R4两端没有电压,也就没有电流。
另外,R3R1之比这么大,U1B带宽仅30Hz左右。
R2也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多余元件。
像是胡乱画出的似是而非的电路。

网友C:
驱动增加能力? 但感觉也不是。

网友C:
最近看过这篇**。。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on_notes/AN-107.pdf
有些类似,但又不完全是。
AN-107使用了跟随器来修正相位上的误差。
这里的电路,貌似则是一个完全多余的电路。。 实在看不出有啥作用。楼主能透露一下这个电路用在哪里呢?

网友B:
U1B增益30000,意思是1mV失调输出端也要有30V电压。

楼主:
测量的信号的带宽的确是30Hz左右,这个电路是一家公司的一个产品上的,我只是看到了前面这一部分电路,这一部分好像是对一个传感器信号输入进行放大,好像那个OUT信号后面的电路是个跟随器,我问了他们的工程师,那个好像说是信号的频率响应补偿,而且不能去掉。我当时没太在意,回来查看资料,没找到相关的内容,没搞懂这个电路。
(这部分电路还是测试电路,可能哪些电容电阻的大小还是要变的。)

网友D:
看不懂啊看不懂 呵呵

网友E:
同意maychang, U1B的动态不够。
关于2楼的说法,哈哈,二姨家很多潜水的高手呢,像(改错别字:“你”改为“像”)maychang这么热心的不多

楼主:
这个电路是那家外资公司以前产品上的,由于信号放大不够,导致检测的精度不够,现在他们将研发中心转到中国来,重新对其产品进行修改,提高放大倍数,希望能够扩大分辨率,提高测量精度。

(这个电路的用法我以前没见过,人家的电路我只是看了一下,不方便多问,问多了人家会多疑的,会怀疑我想仿制他们的产品,所以没有过多的问他们,我也没有能力、也不想仿制他们的产品,就是想多学点东西而已,跑到这里来向大家讨教一下,希望能有高人指点,学习新东西。)

感谢maychang的热心帮助!

网友B:
同意老王。

楼主:
王大侠,谢谢你的参与,对于这个电路,我没想直接设计什么东西,琢磨它是因为从来没看到过这样应用的,就想知道这样设计用意是什么,达到什么作用和效果,了解一下,学习一点东西而已(说白了:搞技术的毛病)。我相信老外这样设计肯定有它的道理和用途,要不然多一个元器件就增加一点成本。如果以后的应用开发中,碰到相应的情况,需要时可以借鉴一下,使用相应的设计。

我当时也认为那是个跟随器,而那个工程师说它的作用不是跟随器,他曾经也认为椭圆内的电路没有用,在调试以前的产品时,把那部分去掉,结果悲剧一把。

vbcity说类似使用跟随器来修正相位上的误差---有可能。

继续探索!

网友F:
红线区域内电路。不是高通滤波器吗?

网友F:
另外,回9楼: 如果J1处传感器内阻亦是3M,U1B的增益就不是30000,而是1.

网友G:
是不是作用比较简单,增加后端的驱动电流哦?

网友C:
靠。。 19楼换个画法的。。。。 好厉害啊。。
果然是通带放大倍数=1的一个高通滤波器啊。。 牛B

楼主:
今天再来顶贴。

星期五又去那家公司,碰到那个工程师,问了他调试的怎么样了,他说还在调试,他说那个电路前面的信号来之一个传感器,传感器的信号是脉冲电荷,调试起来比较难。

星期六我去见一位老工程师,谈及那个电路,老工程师说红圈力的这个电路在这里的应用是射极跟随器。前面的放大电路作用是:电荷放大。

网友C:
这个老工程师也不怎么样嘛。。  后面的是个高通,只不过放大倍数=1

网友H:
楼主的原图画的太神秘了 :L   看来就是电荷放大器加高通滤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