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1-04):
高手指点下一运放另一端要匹配好R=R1/R2的补偿电阻是什么作用?这样匹配有什么意义?

网友A:
为了使运放输入电流造成的失调减至尽量小。

网友B:
虽然虚短虚断成立,但是运放输入端(+-)都需要一个偏置电流,偏置电流大小基本相等。
如果+-端的电阻不一样,则偏置电流流过造成的分压会不一样,造成失调电压。

楼主:
谢谢3楼,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