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设计的双通道噪声频谱测试仪

楼主:
图1是信号调理电路,图2是AD转换电路

网友A(2011-01-05):
信号进来,用NE5532缓冲一下,然后送滤波器做一个滤波, 然后送运放放大。 就这么简单。

楼主:
不是的,后面还有DSP进行处理,小弟在调试时烧过一次,很心痛的,所以想请高手帮一忙,看看连接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模拟集成电路之间的连接都需要考虑那些影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后面还有DSP进行处理,小弟在调试时烧过一次,很心痛的,所以想请高手帮一忙,看看连接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模拟集成电路之间的连接都需要考虑那些影响,谢谢

网友A:
烧了啥? 在调试ADC之前,先用示波器确保信号调理电路的正确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外界的稳压直流电源,很多芯片芯片烧掉了,所以想请你们帮忙看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QQ是383509074,请您加我的QQ指导我一下

网友B:
多花点钱,买一个好点的电源。市面上的低价直流稳压电源估计都有一个毛病:上电、下电时输出会有个很高的尖峰……所以调试一些对浪涌电压敏感的电路容易烧元件。
如果预算有限,不如自己买个变压器和几个7812/7912,7805自己做一个电源。要可调就用LM317。

楼主:
这个我用的是宁波一家公司生产的WYJ-3010直流稳压电源,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吧。我记得第一次电路能工作,ADC也能采样,有一段时间不做后,上电后,直接烧掉我笔记本上的两个USB接口。第二次不连仿真器时,芯片没有烧掉。但是连上仿真器之后,芯片却烧掉了。很诡异。我想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模拟集成块之间的连接都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B:
烧了这么多东西你还说没问题……:lol
如果你经常做饭,再细心点,会发现电饭锅、电磁炉等电器有时候**头时什么事都没有(交流电过零),有时候火花很大甚至接触面都能烧出坑洼(交流电峰值)……
你的电路进线处可以加TVS;运放输出端到后级之间可以串个电阻(不影响相位的前提下越大越好),电阻后面再对地、对后级电源正极加钳位二极管(一般1N4148就可以了,漏电流足够小;如果后级输入端内置钳位就不用加)

网友B:
插_插头也是敏感词……:L

楼主:
呵呵,原来想过这个东西可能出现问题,但是感觉也不至于的。毕竟人家可是专业做直流稳压电源的啊。学习了,谢谢您,指点我。
11# mohanwei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您帮忙看一下这个将220伏的交流电转换为正负15伏的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 也是无语了,这个也太BT了啊

网友B:
没有问题的,很经典的电路。不过要特别注意79XX的管脚排列,两个散热片也要注意绝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您了。帮了我一个大忙

楼主(2011-02-26):
“运放输出端到后级之间可以串个电阻(不影响相位的前提下越大越好),电阻后面再对地、对后级电源正极加钳位二极管(一般1N4148就可以了,漏电流足够小;如果后级输入端内置钳位就不用加)”
我想问一下,把二极管换成稳压管接地,怎么样?
11# mohan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