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2303Hx转串口芯片无法识别

楼主(2011-01-04):
我之前用下面的电路是做通了的,结果印板子后 把器件焊接上去却不能识别了,请高手指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做过,是一样的,图没问题。你看板子调通了没。

楼主:
恩,今天也问到说是芯片有问题,我今晚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哦,有没的可能,请大侠指教、、、

网友B:
重点检查焊接问题,还有元件是否焊错,PCB设计是否正确,当然,也不排除是元件损坏的原因。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示,我再好好测测

网友C:
检查一下晶振部分。还有芯片输出的3.3v电压给1.5K电阻用的,是否正常

楼主(2011-02-26):
多谢大家,是一个电容损坏了

网友D(2013-11-27):
哪个电容坏了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是一个电容损坏了

电容坏了的情况好少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容坏了的情况好少见啊。。。

陶瓷电容很容易坏,不过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