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绝缘电阻,单位的含义ΩFmin?

楼主(2011-01-04):
(无正文)

楼主:
知道了,应该是7500Ω Fullrange Min的意思

网友A:
不小于ohm乘以farad的意思。

楼主:
那是什么?电阻单位的话应该是欧姆的,然后如果是乘以法拉的话,这个值不是很小(一般电容值都比较小的如单位uf)???
3# GavinZ

网友B:
那是什么?电阻单位的话应该是欧姆的,然后如果是乘以法拉的话,这个值不是很小(一般电容值都比较小的如单位uf)???
3# GavinZ
引用 楼主:

这个值是不大,7500ΩFmin中的7500这个值对于动辄上百兆的绝缘电阻来说难道不是小多了?
注意ΩFmin这个单位,用的是F,不是uF,那么7500这个值虽然感觉不大,但它的量纲很大,相当于MΩuF,7500MΩuFmin,假设电容量是1000uF,则绝缘电阻不低于7.5MΩ,假设电容量是100uF,则绝缘电阻不低于75MΩ

楼主:
噢~原来是这样算的啊~这下明白了,感谢两位了!:)
5# wwg911

楼主:
感谢感谢~
3# Gavi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