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驱动,PC端不能识别USB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小弟最近在S3C2450上做USB的驱动,是USB-Device,走的是USB2.0协议。PC端上能够识别该设备,但是到PC端的设备管理器上查看,发现没有该型号的USB设备,有一个'?',现将在PC上的现象截图出来,希望高手们能够帮忙一下。

网友A:
上位机驱动问题

网友B:
是你的固件有问题,在枚举控制传输的时候,设备端没有对PC host的各种请求做出正确的回应,导致host不能识别你的设备的相关信息。所以有问号显示。

请问你做的是什么class设备,如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qq:464122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