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两个CAN口对连,可否不用CAN收发器

楼主(2011-01-04):
我的板子上有两个MCU,想通过各自的CAN口相互通讯,需要将两个CAN口对接起来,可否不用CAN收发器,直接CAN1的RX与CAN2的TX相连,CAN1的TX与CAN2的RX相连?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就是如楼主这么接的。
然而板级连接,干嘛不用I2C呢?想要快的话,用SPI也行啊。

网友B:
本人在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ighlight=%2Btanybin
里的方案,希望楼主试一试哦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可以,还是需要接口芯片的

网友D:
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作为发送的CAN控制器需要将发出去的信号再读回来,然后跟寄存器里面的数据进行对比,如果对比不上就会报错,所以按你这种接法就只能发出去第一位(起始位),然后这个发送节点就会报错。

网友E(2011-02-25):
如果在两线之间接一电阻,这样不就可以把数读回来了吗?就可以把一帧数发完。不过控制器应该要产生总线出错的中断,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今天我专门找了两块板子做了下实验!

我用的是CORTEX-M3芯片,将A上的CAN0和B上的CAN0,RX和 RX,TX和TX相连,然后通信尽然通信成功了。。。现在觉得很迷茫。。。。

我用的是简单数据收发调试,A发送,B接收,A发送完8个字符后,点亮下等,接受也一样。最后等都能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