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格式转换噪声问题

楼主(2011-01-04):
16位音频转换成8位音频,多了一堆背景的嘶嘶噪声,有遇到的么?
如何消除?

网友A:
这是算法问题,正常的话不该有。

网友B:
你是不是直接把低8位截掉了,这样不行的

楼主:
我是windows下用软件转的..不是单片机AD取样转换..

我也奇怪...用xp自带录音机,用cooledit都一样

网友A:
检查采样率设置

网友C:
斯斯声一般是低频噪声。嗞嗞声为高频噪声。
LZ最好用修音软件来转,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推荐一个容易上手的修音软件给你:GoldWAVE5.0。
如果还是有噪声,就修音吧。

网友D:
前两天刚学习了wav播放器,原理应该差不多的,就是采样率不同吧。   我们是硬解码的,定义的变量类型不对导致的噪声,不知道楼主的具体是什么问题,跟着大家伙学习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