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92——RST的疑惑,求解......

楼主(2011-01-04):
最近做了一块LPC2292板,以前一直用LPC2132,认为这两芯片应该差不多,于是复位脚直接也采用LPC2132的接法(4K7电阻上拉,104电容到地,LPC2132一直用的很好,而且印象里这个电容都可以不用的)——有时候我甚至认为RST脚可以直接悬空的,因为芯片内部有WDT嘛

结果在开始调LPC2292时发现明明上电后可以 ISP,但就是程序不运行,把RST对地短一下才运行,4K7更换为10K,104更换为105后该板子可以正常运行......

在这里有两个疑问:
1、LPC2132的复位接法是否和LPC2292不同?既然内部有WDT,为什么外部电容不可少?
2、为什么ISP可以执行,而正常的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A:
帮你把问题顶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