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注重成本的简单方便的大电流DCDC方案讨论

楼主(2011-01-04):
在某些应用中(比如我的某些应用。。。。),需要多个大电流DCDC模块(10A到20A),买现成的模块太大,自己搭又有太多的设计问题需要考虑。
我经过长时间的搜索试验,选定了一个方案:MIC2164和MIC2174,无需反馈电路的参数计算,它是采用一种把电感纹波注入到反馈加上类似COT的技术,所以按照常规的反馈元件参数就可以了。比较便宜,MIC2164我自己找代理买,50片时才15块钱一片。我一般选用MIC2164+NXP的LFPAK MOSFET+VISHAY的IHLP电感。现在每次设计新的电路板,都选用这个方案。比较费钱,但是因为不是大批量产品,所以用起来也还行。但是他有一个缺点:采用低端MOSFET的通态电阻进行过流保护,但是输出电压越高,其过流比较器阈值越低(就是这点最讨厌),导致输出电压如果较高,低端MOSFET需要并好几个,不然工作时就会频繁过流保护。其实此时并联后的通态电阻已经过分小了,并联造成了空间的浪费。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类似的方案呢?希望能见识一下。

网友A:
先把你的图贴上来

楼主:
我自己的图就不贴了,原因大家明白的。
贴张它的eval板的图。不过我跟它的图上有几点区别:
1. 我是用SOT223的LM317输出5V给芯片供电。它这个芯片内部没有稳压器,所以得附加供电。这也算1个缺点吧。
2. 高端我用1个LFPAK封装的MOSFET,低端我用2个同样封装的MOSFET。
3. 我一般不用在3.3V,我一般用来输出5V,12V,15V。
4. 我的输入输出电容没有电解电容,全是陶瓷电容,就是为了小体积。
其它部分都是照抄。

2# PowerAnts

网友B:
没怎么看懂楼主想干啥,10-20a的电流并不大,D2D的过流保护也有N种方式实现。

网友A:
看到保密问题就提不起兴趣,哈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方案。尽量单芯片的,不需要来回调反馈参数的(因为各种不同的应用都要用,老调太麻烦),能够做到体积小的。我想找个方案看能不能替代掉该方案。
目前这个方案我用起来挺好,各种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都不需要改反馈参数,只要更换MOSFET和反馈电阻就可以了。但是需要另外用个LM317供电,低端需要太多并联,本来电流10~20A不需要并联的。。。但是我如果输出12V或者15V,就必须并联,这是由他的过流保护器的阈值会变化造成的。
本来我还选了国半的LM3150,电路也挺简洁。但是一问价格挺贵,就放弃了。
我因为不是卖批量电源的,所以不是对成本特别抠,主要要求是体积小,使用简单可靠。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流,外挂MOS扩流肯定要有的,要单片又可靠,又不怕花银子,那就用LT3780

楼主:
我说的单片不是指把mos管集成进去。是指除了MOSFET外的其它功能尽量单片的(比如MOS驱动)。

网友A:
除了LT3780以外,lt3703, XC9213都可以

网友C:
才15块钱一片
;P

网友D:
*******************
既然不在乎成本,那就让专门的电源公司给你订做不就行了,你要什么样的都可以

楼主:
有什么问题么?
虽然这个芯片在官网上的指导价更低,但是我没法买啊
10# x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