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的IO使用的问题

楼主:
目前在做几个产品,
1、其中都用到了串口实现7816接口,当我把UART3配置成7816接口并成功的实现了APDU后,SPI2就不能使用了。请问这事问什么?
2、SPI接口当作为主机使用时,SPI接口中的NSS(从机使能脚),如何处理?可以做为GPIO使用吗?如何使用?我先在使用SPI时(主机)直接把这个IO闲置了,但是我想这是浪费啊。还有这个NSS(从机使能脚),在主机的时候,看手册好像有这个检测的功能,没明白。那个软使能是什么意思?

3、最近进行了小批量的生产,发现STM32F103的MCU短路情况严重,我判断是ESD的问题了,我想知道此MCU对整体ESD有什么要求?

请版主及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2011-01-04):
请说明具体型号。

1)这是已知Bug,请看勘误手册。
2)NSS可以作为普通GPIO使用;软使能就是通过软件实现NSS的功能,而不必外接硬件电路,从而释放这个脚做GPIO使用。
3)STM32的数据手册上有ESD参数。

网友B:
别出心裁的这个软 NSS, 实在不好, 软件要等待数据传输完毕后, 处理 NSS 信号, 这较慢速度和较大数据量时, 大大浪费 CPU 的时间.

网友A:
别出心裁的这个软 NSS, 实在不好, 软件要等待数据传输完毕后, 处理 NSS 信号, 这较慢速度和较大数据量时, 大大浪费 CPU 的时间.
引用 网友B:

你显然没有看手册。

软件NSS功能只需配置好标志位,以后软件就不必管它了,根本不会浪费CPU的时间。

楼主:
感谢版主以及各位大侠的回复,我现在用UART1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正要试试,还是不懂这个软 NSS

网友A: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1、采用软件NSS模式时,主模式下,SSI位是否可以不作处理(不关心)?,如果在软模式下,从机如何实现?

2、我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B,UART3与SP2冲突的原因是否就是这个NSS,应为UART3的CK与SPI2的NSS为同一脚

以上,谢谢

楼主:
还有我用UART1做7816应用,应该就不冲突了吧

网友A:
1、采用软件NSS模式时,主模式下,SSI位是否可以不作处理(不关心)?,如果在软模式下,从机如何实现?

2、我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B,UART3与SP2冲突的原因是否就是这个NSS,应为UART3的CK与SPI2的NSS为同一脚

...
引用 楼主:

手册中已经说明在软模式下从机如何实现,请仔细阅读手册!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4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