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了ARM才能进行PSOC的设计?

楼主(2011-01-04):
如题,PSOC都是ARM核的,掌握了ARM才能进行PSOC的设计?

网友A:
PSoC5才是ARM CM3的
PSoC3是8051核
PSoC1是M8C核

网友B: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PSOC135 都属于 MCU的架构,基本上把他当普通MCU来对待就可以

网友D:
当然,如果你想跑OS 也可以

网友E:
会使PSOC的软件就行了,很简单又有教程。

网友F:
假如你想用的是psoc5,当然掌握了arm会比较驾轻就熟,但是要是没用过的话,还可以通过使用psoc5了解arm,何乐而不为?嗬嗬
假如想用psoc3或psoc1,那么就和arm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