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SP具有USB接口呢?

楼主(2011-01-04):
(无正文)

网友A:
我想应该另找个 USB控制芯片做在一个板子上。

网友B:
55xx系列的带USB接口;
如果考虑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开发工作量的话,建议你用个USB->UART的芯片或者类似FT2232/245等原厂提供了各种OS下驱动程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