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 编译后程序不正常..见内..

楼主(2011-01-04):
ATMEGA168@10M.编译后61%资源利用.部分程序失调了..
想通过下述程序发出一个小脉冲,然后一定延时后再发一个窄脉冲.可我调整asm("nop")
延时并没按NOP的多少变化.而是乱的.简单的讲,5个NOP是1US.10个NOP是6US???
也实验用FOR循环同样...不知道问题是资源不够还是堆栈问题.可以编译后无提示错误和警告...WHY?

void PulseOut(void)
{
uchar ti;

DRIVE_ON;
for(ti=0;ti<5;ti++)
asm("nop");
DRIVE_OFF;
//以下为延时指令.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asm("nop");asm("nop");asm("nop");asm("nop");asm("nop");

DRIVE_ON;
asm("nop");
DRIVE_OFF;

}

网友A:
先把优化关掉试试

楼主:
我也怕优化了..没开优化.
同样用下面也没变化.
for(ti=0;ti<5;ti++)    //5,2,7,8都没规律性..
asm("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