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外接的并行FLASH中连续读出数据?

楼主(2011-01-0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地址自动+1的功能
设个地址是多难的事?

楼主:
没有地址自动+1的功能
设个地址是多难的事?
引用 网友A:

难倒是不难,问题是每次都要设一下地址,速度会慢些

网友B:
似乎某些NAND有连续读指令?

网友A:
就多一条指令,能慢多少?

网友C:
必须自己设置地址,很简单的,做个累加即可,一条指令,放在一个循环体内。

楼主:
就多一条指令,能慢多少?
引用 网友A:

不止一条指令啊,我是8位单片机,如果地址是20位的,低位加1,还要判断是否有进位。。。。。。

网友A:
16位DPTR输出
高4位每64K才需要加一
要判断是否有进位再加一条指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