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段代码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
连调的时候却回占用不少空间

的?

网友B:
联调?是指什么

肯定是LZ那个地方搞错了。
编译器不会这么搞的。

网友C:
仿真时是基于编译结果的,不应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应是理解问题。

网友D:
声明成静态的?: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