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1-01-04):
我的PC主电源,上电后,不能立即开机,必须等待几分钟,才能开机。
今天拆开后,发现电源输出的一个辅助+5V电压在上电后,如果带载,则上升时间非常缓慢,会从3.2V缓慢上升到4.5V后,才能正常开机。
此时,ATX的控制信号Power Standby ON#信号,也是缓慢上升。
电源型号是HK400-55AP,
不知哪位老大有辅助电源的资料,感激不尽。

网友A:
看字面像是航嘉的,算是中等货色吧。ATX电源的待机电源有两种,一种是RCC不稳压隔离输出到10V左右,后面通过7805提供5V供电,这种电路很多,另一种是用三端式开庆稳压芯片。楼主的情况,可能是软启动电路故障,定时电容漏电等

网友B:
ATX也有带反馈的RCC。

网友B:
俺家用的长城电源就是,使用五年后RCC炸**,俺用VIPER22a给直接替换了。

楼主:
多谢指导,刚才我又测了一下,Standby时,负载电流在390mA左右,主板上要求这个部分最高是2A,但为什么充电完成后,又能够正常跑起来,感觉很奇怪。

网友B:
其实有1a就足够了,充电完成电压才能建立到最高点,从而满足你的工作门限电压。

网友A:
待机电流根据版本不同,要求也不同,10年前的版本0.8A就够了,近年的版本则达2A以上

网友A:
ATX 12V 1.0标准(2000年2月)
ATX 12V 1.1标准(2000年8月)
ATX 12V 1.2标准(2002年2月)
ATX 12V 1.3标准(2003年4月)
ATX 12V 2.0标准(2004年4月)
ATX 12V 2.2标准(2005年3月)

网友A:
2005年3月发布的2.2版,待机电流要求达到2.5A, 至今未变

网友B:
哎,南北两极,差距太远。

网友A:
版主何发此叹息?8-9楼的标准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