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ND/AGND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1-05):
我看大家都说DGND/AGND要单点连接。如果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之间有多条信号连接,比如A/D、D/A,单点连接会导致电流回流路径增长,从而使信号完整性变差。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re LZ:

“单点连接”关键是要选对地方,另外通常采用单点连接的其信号频率不会太高(甚至低至直流)。但如果频率高到射频,地线的布法就完全不同了。不仅PCB的地线(其实应该称为地层)不同,电缆的接地原则也类似的大为不同。具体可找相关书籍或资料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xd。我看数字电路设计里会提到最短回流路径,要尽可能保证地线在信号线下不间断,否则会有si问题。如果有多条跨数字/模拟部分的信号,这一点显然无法满足,不知道这个单点连接的位置怎么选取?

另外,有些数模混合的电路干脆就只用一块地,据说效果也不错。怎么来判断什么情况下DGND/AGND分开,什么情况下可以合并?

网友A:
to 3L:

你所说的“尽可能保证地线在信号线下不间断”那是微带线——一种传输线机构,当然最好能如此走线。现在很多IC都具备“DGND/AGND”,这就是为了能使相关信号各走各的路。如果能很好地利用IC的相关特性,完全可以布成完整的微带线,这其实也是分割地层是关键技巧。对于被分割的地层,一般必须在接近共地处相连(即单点连接),如此会显得非常的自然。要注意的是,PCB的设计中,前期功能划分和器件布局很重要。这是后期布线是否顺利的基本前提。

网友B:
AGND和DGND的连接我认为有一个重点要考录,数字地的电流回路,模拟地的电流回路要在分割前就保证其区域独立,注意不是器件在空间上的独立一定要电流回路。如果这一步做好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区分仅仅是地弹噪声的分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