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三防漆或者绝缘胶,芯片引脚的内侧刷不到怎么办呢

楼主(2011-01-05):
在电路板上刷三防漆或者绝缘胶的时候,芯片尤其是贴片类的芯片,它的引脚的内侧是喷不到的,这样会不会使得结凝露的时候造成短路啊,引脚的内侧或者朝向板子的那一侧怎么才能刷到啊     可以在三防漆里浸泡下吗

网友A:
对付管脚密的IC管脚,用喷是不行的。

需要用刷子侵刷,就是很蘸很多漆刷在上面
烘干后再刷一层。

网友B:
回楼主:短路是不可能的。喷多点也无所谓。
呵呵,问楼上,泡行不行?

网友C:
有点浪费

网友D:
需要做浸漆处理,如果漆过稠,可以加点稀释剂(天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