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1程序中断问题

楼主(2011-01-05):
#include <m8c.h>
#include "PSoCAPI.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
void main(void)
{
  M8C_EnableGInt;
  Timer8_1_Start();
  Timer8_1_EnableInt();
  LED_1_Start();
  LED_1_Switch(1);
}

  void timer(void)
  {
  Timer8_1_Stop();
  LED_1_Invert();
  Timer8_1_WritePeriod(9);
  Timer8_1_Start();

  }

请问这个程序怎么进步了中断,我想用它让等闪烁,可是灯一直亮就是不闪,我用的是PSOC1的CY8C29466,在开发板上实验,所以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各位大侠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打开boot.asm(在main.c下面)找到Timer8_1的中断入口,跳到主程序的timer(void)了吗?

网友A:
Timer8_1_WritePeriod(9);
Timer8_1的时钟是多少?如果太快,人眼看不到led闪烁的

网友B:
或者找到Timer8INT.asm的那个文件也行
我曾经也为它郁闷了很久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给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loveliness:

楼主:
在Timer8INT.asm的_Timer8_1_ISR:的中间区域写:_timer,或者把里面的timer改为Timer8_1_ISR,两者都可以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