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G202CJ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01-05):
小弟手上有一块老外的板子(90年的),上面有这颗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请见多识广的同行不吝赐教。在百度和Google上没搜到

楼主:
好像是冷门啊,不知到有什么芯片可以替换?

网友A:
不会是和MAX202相同的IC吧?DG好像是ADI常用的标志。

网友B:
来张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可能是232接口芯片,但具体要分析外围电路。

网友A:
Quad SPST CMOS Analog Switches,MAXIM的产品,http://pdfserv.maxim-ic.com/en/ds/DG202-DG212.pdf,抱歉,昨天误导你了

网友D:
模拟你开关。以前用过。

楼主:
谢谢各位了,前几天出差,没上论坛。

楼主:
6楼和七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