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linear、national、microchip高效率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1-01-05):
打算今天一天在linear选15款、national选10款、microchip选6款电源IC芯片回来调试用,希望大家多多提示哦!具体发我邮箱可详谈。zhuml2010@163.com
主要分三种IC情况:
1.单片机、arm供电的,输出电流500MA以下吧,输出电压3.3V或者5V,输入电压尽量宽一些,效率90%以上。
2.电机,舵机供电,输入电压3-36v左右吧,输出电压可调,输出电流2A以上,效率85% 以上。
3.一些小的设备供电,输出电流1-2A左右,输出电压可调,输入电压范围没有2要求那么宽,3-20V左右吧。效率85% 以上。
总之是性能要好,输入输出电压范围越宽越好,效率越高。所有的开关电源均PWM调制,不用频率控制,如果IC效果好,也可考虑,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
在加上一条,就是电源的外围电路不需要那么复杂,越简单越好,呵呵

网友A:
直接上官方网站找吧

网友A:
楼主强悍,同时玩31颗

楼主:
我这两天就是在官网上查啊,看着都差不多,感觉大海捞针一样,选的远远不止31个。
打算做一个测试版,把所选的样片都一起打样,回来实测一下,具体对电源芯片选型也不太清楚,就按输入
输出电压,电流,效率综合考虑一下
对boost,buck,sepic具体的应用场合和区别不是很清楚,望指导!

楼主:
Operating frequency is adjustable from 150 kHz to 500 kHz with a single resistor and can be synchronized to an external clock.
这句话能看出什么呢,是频率控制还是PWM吗

网友A:
通过调节一个电阻,可将运行频率设定为150-500khz,而且可以通过外步时钟同步。

这个应该是PWM,不是PFM

网友B:
;P
有激情。。。

楼主:
我也认为是PWM控制

楼主:
一般选电源IC都需要关注哪些具体的参数啊,谢谢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压范转,开关电流,工作频率,工作温度范围,这些是一定要了解的。

楼主:
Up to 2 MHz Switching Frequency
这句可以作为PFM的判断依据吗!

网友A:
datasheet的简介(Introduction)里会有讲解,是PWM还是PFM

楼主:
我看了introduction里基本上都会讲,谢谢了

楼主:
PowerAnts大哥:
Switch current up to 1.8A
Switch current 和 output current的区别在哪,Switch current参数对性能参数上主要体现在哪

网友A:
对于BUCK,switch current略大于output current
对于BOOST则是大很多,与变比有关

网友C:
第1项的那个可以选LTC3406输出600毫安,输入电压只能到5.5V,这个国产的也有很到不错的,芯鹏还是禾芯的有输入电压好像到7V以上,除了这两家,还有很多很多国内的有这个赛芯微、矽力杰。这个国产的很多质量还可以。
第2、3项的可以考虑MPS1482(具体型号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去MPS网站看看)之类,好像MPS就是输入电压范围宽见长吧。

网友D:
楼主不是做产品的人

网友E:
找这么多的芯片调试,没有必要吧,选个几款试试就差不多了

楼主:
做产品主要看什么产品,用在什么情况,出现问题的概率多大,我现在考虑性能要求,我就负责找IC,根据IC的datasheet绘制测试版,然后高工测试。呵呵
主要我们的产品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效率高,宽电压,大电流等。

网友F:
第一点若是输入电压高于9V,使用大部分廉价DCDC芯片度可以实现。
第二点有些麻烦,主要是输入电压从3-36v,低端过低,所以需要使用升-降压DCDC芯片,建议选用TI的芯片。不过在3V输入时做到85%效率有点难办。
第三点实际与第二点一样,仅仅是降低了电压范围的高端,实际对于芯片选择仍然十分苛刻,所以依照第二点选择。

网友D:
像你这样做产品,估计产品出来后黄花菜都凉了两回了。当然,如果你是想像苹果那样做精品的话或是你是在国家机关做东西的话,那我无话可说。

楼主:
现在测试板在打样,一边在购买样片,回来就可以测试,主要用在无人控制直升机上,对电源的要求挺高的

网友G(2012-11-05):
1.单片机、arm供电的,输出电流500MA以下吧,输出电压3.3V或者5V,输入电压尽量宽一些,效率90%以上。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或ARM,TI的专门的给MCU或者ARM供电的参考方案。
可能通过WEBENCH软件进行设计。

网友G:
或者使用以下选型工具http://www.ti.com/lsds/ti/analog ... t/power_portal.page

网友G:
2.电机,舵机供电,输入电压3-36v左右吧,输出电压可调,输出电流2A以上,效率85% 以上。
输出电压的范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