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16 文件系统

楼主(2011-01-05):
看到有资料说FAT16支持的最大分区是2G,什么意思?它能支持的最大存储器空间是多少呢?还有哪一种文件系统适合于嵌入式,我想用UCOSSII系统

网友A:
FAT16下没个分区最大只能有65535个簇,每簇32K,故最大支持容量为2G,至于能够支持多大的存储器则是不同的概念,大存储器可以用多分区的办法支持,但没个分区最大只能是2G。嵌入式系统如果使用硬盘、大容量存储卡等才涉及到格式问题,使用哪种何时要看你需要的容量,嵌入式系统一般较少运行大系统的,UCOS并不大,2G肯定够用了,FAT16、FAT32、NTFS都可以,如果是直接用FLASH存储器则不存在FAT格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