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这个RCC_HSE_Bypass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楼主(2011-01-05):
如题。。。对HSE_Bypass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知道的兄弟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请注明出处。

楼主:
固件库,2..03  3.0都有。。。stm32f10x_rcc.c

void RCC_HSEConfig(uint32_t RCC_HS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HSE(RCC_HSE));
  /* Reset HSEON and HSEBYP bits before configuring the HSE ------------------*/
  /* Reset HSEON bit */
  RCC->CR &= CR_HSEON_Reset;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CR_HSEBYP_Reset;
  /* Configure HSE (RCC_HSE_OFF is already covered by the code section above) */
  switch(RCC_HSE)
  {
    case RCC_HSE_ON:
      /* Set HSEON bit */
      RCC->CR |= CR_HSEON_Set;
      break;

    case RCC_HSE_Bypass:
      /* Set HSEBYP and HSEON bits */
      RCC->CR |= CR_HSEBYP_Set | CR_HSEON_Set;
      break;

    default:
      break;
  }
}

我是对HSE_Bypass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网上找了找,Bypass好像叫旁路。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旁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网友A:
在动手之前,最好要先好好地读一下手册,这样可以搞清楚很多概念: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香主。。。。

网友(2015-01-12):
只是为了单纯设置选择时钟来源,这么理解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