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CAN口能否直接对连

楼主(2011-01-05):
正常来讲一个CAN网络里面有多节点,长距离通讯的时候,需要用到CAN收发器,将CAN控制器的TX和RX转换成CANH,CANL的差分信号。
但是如果我的板内两个MCU之间通讯,如果也走CAN方式的话(也就是CAN网络里面只有两个节点),能否将CAN收发器去除,直接将CAN1控制器的TX连接CAN2控制器的RX,CAN1控制器的RX连接CAN2控制器的TX?

原来发表于CAN-bus区里面,不过好像人气不旺,故在此重发,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能,不过,你还不如直接串口算了,那样做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B:
呵呵,可以。
可能LZ的程序框架都搭好了,软件用CAN方便一些。

楼主:
呵呵。没办法。我拿到板子的时候,发现有这个问题,我看到板子上面接了两个CAN收发器,去找设计者,设计者说CAN不能直接对连,必须加收发器,我感到有点疑惑,故发帖咨询一下大家。用CAN口通讯,可能是考虑比串口快吧。

网友C:
说“能”的同学们,请问你们TX信号如何回到RX脚?

CAN MAC发出的东西永远回读不到,漫无止境的错误循环……

网友D:
就是, 怎么可能呢! 没有好好分析 CAN 协议就说能了!
不过我有一个办法, 不用收发器连接多个 CAN 节点, 楼主不妨试试:
把若干节点的 TX 连接一个快速二极管(4148), TX 接 K. 最后把所有的二极管的 A 连接起来;
这个 A 的公共点和各个节点的 RX 都连到一起; 再用上拉电阻拉正.
这办法符合协议, 缺点是有些收发器具有的故障自动离开总线功能不能实现了

楼主:
这么看来是不行的了,看来人家的设计还是有道理的。至于接二极管那个方法也就不试了,还是老老实实用收发器吧。

网友E:
没这样用过
不过应该可以
自己搭个电路试试呗

楼主:
5楼和6楼,你们的意思是不能这样接。我查看了一下CAN的协议,找到下面这段话,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们所说的TX信号会回到RX

• 位错误(Bit Error)
单元在发送位的同时也对总线进行监视。如果所发送的位值与所监视的位值不相符合,则在此位时间
里检测到一个位错误。
但是在仲裁场(ARBITRATION FIELD)的填充位流期间或应答间隙(ACK SLOT)
发送一“隐性”位的情况是例外的—— 此时,当监视到一“显性”位时,不会发出位错误。当发送器发送
一个被动错误标志但检测到“显性”位时,也不视为位错误。

网友C:
是的。CAN MAC必须了解CAN总线上的真实情况,以便判断总线或自身是否存在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所以CAN收发器的框图中驱动后的差分信号在内部环回到接收输入端。

因为CAN收发器的这种结构,在采用485协议层 + CAN PHY时,软件必须过滤掉收到的自己发送的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答复。
不过你也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还请你答疑解惑一下。

你说可以用485协议层+CAN PHY是个什么概念? 是指用UART+CAN收发器,转成差分传输,就和UART+485收发器一样吗?只是在使用中需要用软件将接收到的自己发送的数据给剔除掉?

网友:
是不能接到一起的,因为CAN TX在发送时,会通过RX引脚检测总线电平是否正确,而总线电平检测是由收发器实现的,没有了收发器,CAN会检测到总线电平错误而导致总线关闭.

网友F(2011-03-23):
不能。
能的话就不是CAN协议了,也不是串口(电平不符合)。
CANL和CANH之间的显隐性电压才化为TX或RX,都是二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