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内电层连接的网络高亮问题

楼主:
最近画了个四层板
protel99
加的内电层GND,所有网络为GND的焊盘都显示了十字架,说明跟内电层连接一起了,但是我高亮显示时,并不是所有的GND焊盘同时高亮,只有在顶层或者底层通过铜皮连接的GND焊盘才会显示高亮。(我的理解应该是所有网络为GND的焊盘都会高亮)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现象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现象的话,是否是因为加的内电层是负片的原因造成的?
如图

网友A(2011-01-05):
你用的是交互式布线吗?

网友B:
你的A是通孔(via)吧。焊盘是p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via ,在这个帖子中问题跟是via还是pad无关吧

楼主:
我明白了,大家看看是否这个原因。
如果用鼠标左键点击GND焊盘,那么pcb所有的网络为GND的焊盘及连线都会亮。
而采用crtl+h点亮的只是一个走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