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PCB焊盘?

楼主:
PCB, pc, se
问一下,这个开口的的焊盘是怎么用99SE画出来的?

楼主(2011-01-05):
RE: PCB焊盘问题?

这个焊盘是怎么用99SE画出来的?

网友A:
在multilayer层画圆?没试过,猜的

网友B:
画弧线不会吗?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楼主:
这应该不是画弧线!我只是忘记了,应该是在完成的焊盘上加画一条线,但不知道这是哪一层的线

网友C:
在AutoCAD里面画外形,然后导入99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样留出来的空隙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