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有关PCI IP 内核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01-05):
我现在想用PCI IP 内核,现成的内核里有好多接口,其中,本地端信号L_adi为地址/数据输入,l_adro为地址输出,l_dato为数据输出,L_beno为字节使能输出,l_cmdo为本地命令输出。控制信号lt_abortn、lt_discn和lt_rdyn为本地端输入,分别标志本地设备终止、断开和准确好、lt_framen、lt_ackn和lt_dxfrn为目标传输控制信号,相当于PCI总线的frame#、devsel#和trdy#。lt_tsr为目标作业状态寄存器输出。lirqn为中断输入信号。这些都是他自己定义的端口。我现在有一个AD的控制程序,我想把AD采集来的数据通过PCI传出去,那么我该怎么做呢?我还得编一个他俩之间的连接程序吗?还是可以直接用顶层原理图把他俩连上?感觉好像都不对呢!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Altera的PCI IP核
altera做这个IP核时,PCI总线端以frame#、devsel#和trdy#命名,它就是PCI总线的物理信号。Altera已经把PCI协议集成进去,用户端的信号是以字母l(local第一个字母)开始,譬如lt_discn,表示是pci target模式用户端信号,你要做的是根据l_dato等用户端的信号做时序设计,pci部分你就不用管了,它是由Altera的IP core完成。
   你要把你的AD芯片的时序和用户端的信号实现结合起来。
   PCI不是很好实现,最好看看PCI协议规范

楼主:
恩,你说对了,是altera的PCI IP核,我知道那些关于PCI总线的物理信号是不用我处理的。我第一次写整个的系统的程序,不知道具体的步骤,我先写好了一个AD控制程序,在AD的控制程序里就考虑了时钟和输出给PCI的信号,后来又想用PCI 内核,发现内核给了好多的用户端的信号,你说的把我的AD芯片的时序和用户端的信号实现结合起来,那是不是就相当于让我从写AD的控制程序啊?时序都得从新来考虑。:'(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大多数主板采用5V的PCI规范,而Altera的Cyclone系列FPGA的I/O口电压只支持3.3V,因此需要在FPGA和PCI连接器间加入电平转换电路。 ”但是我看到有的人就直接把FPGA的引脚直接连到了PCI总线上,这是为什么啊?怎么处理的电压转换问题呢?

网友A:
有的fpga引脚可以支持5V,所以就直接接了。
   严格来说,3.3V的fpga(不支持5V IO)与5V的pci一定要加转换芯片,但很多开发板为了省成本,没有加,在工控领域,这是很危险的。
  电压转换芯片。altera就有参考。
  PCI时序不是那么好理解,即使Altera做了pci协议,你也要理解本地端信号,仔细读读手册吧

楼主:
我图上的那个FPGA是飓风系列的,好像不支持5V。
唉!好多困难在等着我啊!

楼主:
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注意什么?先从。。。考虑什么的。

网友B:
希望说的详细一点啊

楼主:
你希望谁说详细点啊?

网友A:
你已经注意到了,PC机上一般是5V的插槽,所以你制板时一定注意PCI 插槽的缺口地方
时钟和其他信号的PCB布线按照PCI协议规范
既然用altera的IPcore,先读读手册吧。还有你的器件,都要读手册,一些问题太初级,一看就知道没读手册,既然想做研发设计,datasheet是避免不了的,有一定的基础才好交流和沟通。
另外,问题要具体,不能提一个一个大的、空泛的问题,不然,没法回答

楼主:
现在电路图已经有了,电路板是成熟的,是我以前单位的,我有电路图,我现在拿它来编程序,主要是想学习用VHDL编一个整套的程序,可能我第一次达不到要求的指标,但我做完这一次就知道大致是怎么回事了。器件的手册我都有,而且电路的连接还比较熟悉,只是编程上是很迷茫!他和我以前看到的外部电路不一样,外部电路,什么电压电阻的很好理解。

楼主:
我会提这么空泛的问题,是因为我刚接触程序,真的不知道如何考虑,没有基础。呵呵我会努力提高的!

楼主:
谁有ALTERA公司的PCI的IP内核说明啊?我找了一个,说的不清楚

网友C:
看这种贴子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网友D(2011-02-12):
PCI IP 是有参考设计的,只是采集一下AD的数据用个target方式就可以了,Altera 的DMA是有问题的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