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2极管的管芯和引线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1-01-05):
似乎不是焊接的.前几天,鼠标里的发光2极管居然会接触不良,拿烙铁烫下管脚就好了.
以前,发光2极管焊接的时间久了些,底部封装会熔化变形,弄废了不少.
玩了一辈子的电子了,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A:
是焊接的,只是不是用普通焊锡焊的,用的是电流焊或超声焊,触丝多为铝材料,高功率产品也有用黄金的。楼主遇到的接触不良是管脚焊接的接触不良,内部焊点的熔点不是电烙铁可以达到的,至于底部融化变形是因为封装材料的问题,劣质货才会如此,真正的合格产品是不会的,现代无铅焊接工艺的焊接温度是300摄氏度,含铅的也要求耐受260摄氏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但不是外面管脚焊接的接触不良,是内部接触不良.拿表测过了.

网友A:
那说明是封装材料受热变形后导致内接点断裂,再碰上可以接触到,但可靠性没有保证,应该更换掉。

楼主:
可能是发光点的两极(+极)接触不良,一加热就接通,凉了就断开了.
再问:鼠标里的红色发光2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怎么换了一个红色发光2极管,鼠标没反应?

网友A:
不能用普通LED,亮度不够,需要高亮型LED,无所谓什么型号。

网友A:
你愿意,还可以换成蓝色高亮LED,但使用寿命不如红色LED。

网友B:
春阳正解,塑料封装变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其实我换的就是高亮的,就是那中透明发红光的.或许还不够亮?
拆个旧鼠标里的换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当然可以,但还要注意是否其它地方也有故障。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好鼠标,然后做交叉替换实验就可以立刻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楼主:
OVER!
别的地方没故障.奇怪的是有毛病的发光LED会随着其管脚被加热,亮度会增加.

楼主:
换个个高亮的红LED,好用了.
盒子里的透明的红LED都没型号,开始还以为都是一样的呢.先前换过一红LED,似乎不太亮就放弃了,后重新换另个,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