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308电源接模拟电源还是数字电源

楼主(2011-01-05):
TDA1308电源接模拟电源还是数字电源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TDA1308电源接模拟电源还是数字电源”

“数字电源”是什么东西?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 比如单片机供电时5v给TDA1308供电用不用加个0欧电阻然后再接在TDA1308上面 还有TDA1308的地用不用加个0欧姆的电阻然后再和单片机的GND连接在一起  就是这个意思谢谢了

网友A:
TDA1308是音频放大器,其工作可能受到单片机干扰而输出人耳可闻噪声。
如果有噪声,而且确定是由电源传来的,最好在给TDA1308供电的电源端加一级LC滤波。

楼主:
那TDA1308的地直接和单片机的GND连接在一起不会有问题吧?10uh行么

网友A:
6楼: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很难说。只能提供一点原则:尽量避免两种芯片供电电流流过同一条长线。
滤波器转折频率取决于LC之积,所以没办法说10uH行不行。

网友A:
而且,如果没有人耳可闻噪声,就不必采取任何措施。即使有人耳可闻噪声,也必须是电源传过来的,才有必要在电源上采取措施。

楼主:
要是加入0欧姆电阻行不行vcc和GND都串入一个 然后再和外边的GND和vcc想连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