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方便实用的热电偶

楼主(2011-01-05):
在系统运行状况下,要测量电路板上各元件器温度,求一款方便实用的热电偶及实用方法

网友A:
电路板上各元件温度不会太高,顶多100多度,用热电偶测量未必合适。而且你的测量精度估计也不会很高。
这种温度测量,可能用热敏电阻更合适。

网友B:
测电路板或器件的温度对精度要求不高,用热敏电阻最便宜、方便,还可以用半导体PN结做测温元件,但外围电路会复杂一点。用热电偶的话,带测温功能的万用表所配的简易热电偶即可满足,但市场的零售价格比热敏电阻仍要贵很多,热敏电阻只要几分钱就搞定,外围元件也很简单。

网友C:
LZ是要测多个元器件的温度。可能会带外壳,温箱里面测。
还是热电偶方便一些,K型大概不到十块一米吧。

最常用的是用热电偶打点,然后用热电偶胶在要测试的器件上,几十个点都可以。
便宜的仪器就用万用表挨个接上读温度。
当然专业的就是像34970之类的多点测温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