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学习型空调遥控器设计说明

楼主(2011-01-05):
原理图
样机 学习型空调遥控器设计说明 1.
针对空调遥控器,能学习市场各种品牌空调遥控器功能,并能实施对其遥控,支持到95%的空调遥控/空调机,因为空调遥控器载波几乎全为38K,所以直接采用38K接收头作为信号接收。
2.
关于空调遥控信号:空调遥控信号不同普通遥控器(比如VCD),普通遥控器每个键的码是固定不变的。空调遥控器每次发码均包含多种信息,一串码中包含了电源开关、模式、温度值、风向、风量等,当我们按温度加键,它的温度在增加,每次发的码也是在变化的。所以不单独设计风向、风量键,因为每次当我们学习温度值时均含有风向、风量在里面,这样就不能象原遥控器一样随意改变风向、风量,而是由学习时决定。
3.
分制冷模式,制热模式,无其它模式。
4.
不同点A:制冷时,按上下温度调节,应在26度至30度。

B:
制热时,按上下温度调节,应在16度至20度。
5.
带液晶显示。
6.
按键:电源,设置,学习,模式,手动风向,自动风向,风量,温度加,温度减,清除,时钟。
7.
带实时温度测试,采用NTC温度电阻测温,误差±1℃,测温范围0-50℃,低于0℃或传感器开路,显示“LL”,高于50℃或传感器短路,显示“HH”,无按键操作5秒后自动显示室温,每2秒更新一次。
8.
有定时功能,如何工作----取消9.
功耗要低,考虑以后邦定, 实测样机不到10UA。
10.
单片机采用EM78P468N,外挂AT24C128或AT24C256作为存储。
按键功能说明:电源键: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转换开/关机状态,并发码。在设置状态下,用于调整学习开/关机码 或温度码。设置键:按住设置键3秒钟,进入设置状态,LCD左下角显示“SEt“,可调整需要学习的模式,温度值,风向,风量,调好以后,按一下学习键, 进入学习状态, 请看下面学习键功能描述。在设置状态下按电源键,右下角LCD显示”On”或“OFF”,表示准备学习遥控开关键,些时按学习键后学到的码作为“ON/OFF”码。 如果30秒无按操作,将自动退出设置状态。学习键: 在设置状态下,按一下进入学习状态,显示“ ”,按原遥控器发码即被学到指定模式、温度上,成功后,返回设置模式,调整温度等,继续学习下一个码,如果没有收到信号,30秒后自动退出学习状态。模式键: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用于转换制冷/制热模式,并发码。在设置状态下,用于转换学习制冷/制热模式。温度加: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调整温度,并发码。在调整时钟模式下,调整时间。在设置状态下,用于调整学习温度。温度减: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调整温度,并发码。在调整时钟模式下,调整时间。在设置状态下,用于调整学习温度。手动、自动风向键,风量键: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这三个键无作用。在学习模式下,用于调整风向,风量使LCD显示与原机一致,当在正常工作模式时,LCD显示学习的风向,风量。清除键:在设置状态下按住3秒钟,清除所有已学习的遥控码, LCD温度位置显示“- -”。时键键: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按住3秒,时钟分闪动,按加/减调整分,再按一下时钟键,小时闪动,按加/减调小时,再按一下时钟键,退出。 或停止操作15秒后自动退出。样机说明:
红外接收头
“时钟”键
“清除”键
“学习”键
1、

实测待机电流<10uA.2、
放入冰箱中,温度已低于0度,按键操作正常,没有死机现象,但LCD显示模糊,是由于液晶工作温度范围比较小的原因。

楼主:
芯片为义隆EM78P468N,代码用义隆的C来写

#include "em78x468xx.h"
#include "iic.h"
#include "lcd.h"

#define OSC_4000K
#define OSC_4260K

//#define MIN_TEMP                16
//#define MAX_TEMP                31

#define MIN_COOL_TEMP        26
#define MAX_COOL_TEMP        30

#define MIN_HOT_TEMP        16
#define MAX_HOT_TEMP        20
                                                                //制冷16-31度存在0-15
                                                                //制热16-31度存在16-31
#define ON_INDEX                5
#define OFF_INDEX                6

#define MFX_INDEX                7
#define AFX_INDEX                8

#define FS_INDEX                16

#define ADJ_TIME_OUT        30
#define SET_TIME_OUT        60

#define IR_CODE_ADDR        66

#define KEY_LEARN                0
#define KEY_SET                        1
#define KEY_POWER                2

#define KEY_MODE                4
#define KEY_MFX                        5
#define KEY_AFX                        6
#define KEY_FS                        7

#define KEY_UP                        8
#define KEY_DOWN                9
#define KEY_CLOCK                10
#define KEY_CLEAR                11

#define KEY_NOKEY                0xff

#define DISI()                        _asm{disi}
#define ENI()                        _asm{eni}
#define SLEP()                        _asm{slep}
#define NOP()                        _asm{nop}
#define WDTC()                        _asm{wdtc}

#define HIGH(n)                         (*(1 + (unsigned char *)&n))
#define LOW(n)                         (*((unsigned char *)&n))

#define ASM_TIME_OVER        0x1d,0
#define ASM_REC_OK                0x1d,3
#define ASM_TCIF                0xf,0
#define ASM_CNT1F                  0xf,3
#define zero                        3,2
#define carry                        3,0

#define IR_PIN                        R57

#define ir_power_on()         R56 = 0
#define ir_power_off()         R56 = 1

unsigned char wr0                         @ 0x1f: rpage 0;
unsigned char wr1                         @ 0x1e: rpage 0;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0x1d: rpage 0;
static bit time_over                @0x1d@0:rpage 0;
static bit low_time_ok                @0x1d@1:rpage 0;
static bit high_time_ok                @0x1d@2:rpage 0;
static bit rec_ok                        @0x1d@3:rpage 0;
static bit wait                                @0x1d@4:rpage 0;
static bit fg_delay10ms                @0x1d@5:rpage 0;
static bit fg_cnt1_int                @0x1d@6:rpage 0;
static bit fg_250ms                        @0x1d@7:rpage 0;

static unsigned char lt0         @ 0x1c: rpage 0;
static unsigned char lt1         @ 0x1b: rpage 0;
static unsigned char ht0         @ 0x1a: rpage 0;
static unsigned char ht1         @ 0x19: rpage 0;

static unsigned char th                @ 0x18: rpage 0;

unsigned char key_dat;
//unsigned char key_buf,key_cnt;

unsigned char hour @ bank 1;
unsigned char min @ bank 1;
unsigned char sec @ bank 1;
unsigned char half_sec @ bank 1;

unsigned char mode_buf @ bank 1;                //空调工作模式,0---制冷,1---制热
unsigned char temp_buf @ bank 1;
unsigned char fx_fs_buf @ bank 1;                        //0--自动,1---微风,2---中风,3--高风
                                                                                        //bit7:  0---手动风  1---自动风

unsigned char work_mode @ bank 1;                //本遥控器工作模式
                                                                                //0---正常工作模式
                                                                                //1---设置模式
                                                                                //2---调整时钟分位
                                                                                //3---调整时钟时位

unsigned char power_buf @ bank 1;                //0---关, 学习关机信号
                                                                                //1---开, 学习开机信号
                                                                                //2---学习温度
                                                                                //3---学习风速
                                                                                //4---学习手动风向
                                                                                //5---学习自动风向
unsigned char time_out @ bank 1;

unsigned char key_time @ bank 1;

unsigned char room_temp @0x07:rpage 0;                //PORT7 没用到, 在这里用一下
unsigned char room_temp_delay @ bank 1;

unsigned char cool_temp,hot_temp;

unsigned char low_time_buf[30] @ 0x20: bank 2;
unsigned char lr0 @ bank 2;
unsigned char lr1 @ bank 2;

unsigned char high_time_buf[30] @ 0x20: bank 3;
unsigned char hr0 @ bank 3;
unsigned char hr1 @ bank 3;

extern void Delay10ms();
//================================================================
void sys_init()
{
DISI();
SBPCR = 0x09;        //pll 4.26mhz
P5CR = 0x33;
P6CR = 0x0f;                //0-3=input
P7CR = 0x00;                //all output
P8CR = 0x00;                //all output

CNT1PR = 0xff;                //---->clock
CNT2PR = 0x0;

HPWTPR = 0x1b;                //38K
LPWTPR = 0x1b;
IMR = 0;                        //ICIE LPWTE HPWTE CNT2E CNT1E INT1E INT0E TCIE

WUCR = 0x0e;
TCCCR = 0x0c;                //1:32 = 16US
WDTCR = 0x0d;                //enable        128--->2 sec
                                        //101--->0.5sec

CNT12CR = 0x04;        //counter 1 --->0.25SEC interrupt
HLPWTCR = 0x88;        //1:2  1:2
P6PH = 0x0f;
P6OD = 0xf0;
P8PH = 0x00;
P6PL = 0x00;

PORT5 = 0x70;
PORT6 = 0x0f;
PORT7 = 0x00;
PORT8 = 0x1c;
LCDCR = 0xf0;
CNTER = 0x01;                 //enable cnt1
IRCR = 0x03;

}
//================================================================
void init_var()
{
flag = 0;

hour = 0;
min = 0;
sec = 0;

half_sec = 0;

work_mode = 0;

cool_temp = 28;
hot_temp = 18;
temp_buf = 28;
mode_buf = 0;
fx_fs_buf = 0;
power_buf = 0;

room_temp_delay = 5 *4;
}
//================================================================
void delay_n_4us(unsigned char n)
{
do{
     NOP();
     NOP();
     NOP();
     NOP();

     WDTC();
   }while(--n);
}
//================================================================
void calc_key(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char i = 4;
do{
    if((k & 1) == 0)
     {
      key_dat = wr0;
      wr1 ++;
     }
    wr0 ++;
    k >>= 1;
   }while(--i);

}
//================================================================
unsigned char read_key()
{

wr0 = 0;
wr1 = 0;

PORT6 = 0x6f;
delay_n_4us(2);
calc_key(PORT6);

PORT6 = 0x5f;
delay_n_4us(2);
calc_key(PORT6);

PORT6 = 0x3f;
delay_n_4us(2);
calc_key(PORT6);

PORT6 = 0x0f;
return wr1;
}
//================================================================
void sleep_mode()
{
   WDTCR = 0;                        //disable

   SBPCR = 0x08;        //32K
   _asm{mov        6,6}
   IMR = 0x08;                //ICIE LPWTE HPWTE CNT2E CNT1E INT1E INT0E TCIE
   SLEP();
   NOP();
   NOP();
   WDTC();
   SBPCR = 0x09;        //pll 4.26mhz
   WDTCR = 0x0d;                //enable
   WDTC();
}
//================================================================
void temp_tab()
{
_asm{
          mov          a,%wr0
          ADD   0x02, A
          RETL  @0xBA                ;0
        RETL  @0xB2                ;1
        RETL  @0xAA                ;2
        RETL  @0xA3                ;3
        RETL  @0x9C                ;4
        RETL  @0x95                ;5
        RETL  @0x8F                ;6
        RETL  @0x89                ;7
        RETL  @0x83                ;8
        RETL  @0x7D                ;9
        RETL  @0x78                ;10
        RETL  @0x73                ;11
        RETL  @0x6E                ;12
        RETL  @0x6A                ;13
        RETL  @0x66                ;14
        RETL  @0x61                ;15
        RETL  @0x5D                ;16
        RETL  @0x5A                ;17
        RETL  @0x56                ;18
        RETL  @0x53                ;19
        RETL  @0x4F                ;20
        RETL  @0x4C                ;21
        RETL  @0x49                ;22
        RETL  @0x47                ;23
        RETL  @0x44                ;24
        RETL  @0x41                ;25
        RETL  @0x3F                ;26
        RETL  @0x3C                ;27
        RETL  @0x3A                ;28
        RETL  @0x38                ;29
        RETL  @0x36                ;30
        RETL  @0x34                ;31
        RETL  @0x32                ;32
        RETL  @0x30                ;33
        RETL  @0x2E                ;34
        RETL  @0x2D                ;35
        RETL  @0x2B                ;36
        RETL  @0x2A                ;37
        RETL  @0x28                ;38
        RETL  @0x27                ;39
        RETL  @0x25                ;40
        RETL  @0x24                ;41
        RETL  @0x23                ;42
        RETL  @0x22                ;43
        RETL  @0x20                ;44
        RETL  @0x1F                ;45
        RETL  @0x1E                ;46
        RETL  @0x1D                ;47
        RETL  @0x1C                ;48
        RETL  @0x1B                ;49
        RETL  @0x1A                ;50

}
}

//================================================================
void temp_count()
{
_asm{
                clr        %wr0
ll01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WDTC
                jbc        8,5
                jmp        ll010
                jz        %wr0
                jmp        ll011
                com        %wr0
                bs        ASM_TIME_OVER
ll010:
     }
P8CR = 0x00;    //all output
PORT8 = 0x1c;
}
//================================================================
void get_std_res()
{
P8CR = 0x60;
PORT8 = 0x9c;
temp_count();
}
//================================================================
void get_temp_res()
{
P8CR = 0xa0;
PORT8 = 0x5c;
temp_count();
}
//================================================================
void get_tem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short t1 = 0,t2 = 0;

time_over = 0;

i = 2;
do
  {
   delay_n_4us(128);
   get_std_res();
   t1 += wr0;
  }while(--i);

if(time_over) {room_temp = 0xff;return;}

i = 32;
do
  {
   delay_n_4us(128);
   get_temp_res();
   t2 += wr0;
  }while(--i);

if(time_over) {room_temp = 0xff;return;}

t2 *= 2;
t2 *= 2;

_asm{
                clr                %wr1
ll0025:
                mov                a,%t1
                sub                %t2,a
                jbc                carry
                jmp                ll0023
                mov                a,@0x01
                sub                %t2+1,a
                jbs                carry
                jmp                ll0024
ll0023:
                mov                a,%t1+1
                sub                %t2+1,a
                jbs                carry
                jmp                ll0024
                jz                %wr1
                jmp                ll0025
                com                %wr1
ll0024:
         }
if(wr1 >= 0xc2) {room_temp = 0xff;return;}

_asm{
                clr                %wr0
ll0031:
                call        %temp_tab
            sub                a,%wr1
                jbc                carry
                jmp                ll0030
                inc                %wr0
                mov                a,@51
                sub                a,%wr0
                jbs                carry
                jmp                ll0031
ll0030:
     }
room_temp = wr0;
}
//================================================================
void cnt1_int()
{
   WDTC();

_asm
   {
    jbs %flag,6
    ret
    bc        %flag,6
    inc %half_sec
    bc        %half_sec,2
   }

  fg_250ms = 1;
  if(key_time < 255) key_time++;

  if(room_temp_delay) room_temp_delay--;

  if(half_sec == 2)
   {
    if(++sec >= 60)
     {
      sec = 0;
      if(++min >= 60)
       {
        min = 0;
        if(++hour >= 24) hour = 0;
       }
     }
   }
  if(half_sec & 1) return;

  if(time_out) time_out--;

  switch(work_mode)
   {
     case 0:        lcd_disp_clock();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lcd_disp_clock();
                             if(time_out == 0) {work_mode = 0;break;}
                             if((half_sec & 2) == 0) lcd_clear_min();

                             break;
     case 3:
                             lcd_disp_clock();
                             if(time_out == 0) {work_mode = 0;break;}

                             if((half_sec & 2) == 0) lcd_clear_hour();
                             break;
   }

}

//================================================================
void send_low()
{
while(!time_over) WDTC();
IRCR = 0x8b;
CNTER = 0x0d;
TCC = ~wr1;
th = wr0 ^ 0x7f;
time_over = 0;
}
//================================================================
void send_high()
{
while(!time_over) WDTC();
IRCR = 0x03;
CNTER = 0x01;
IR_PIN = 0;

TCC = ~wr1;
th = wr0 ^ 0x7f;
time_over = 0;
}
//================================================================
void learn()
{
  unsigned short start_addr;
  unsigned char key_index;
  unsigned char p1=0,p2=0;

  ir_power_on();
  lcd_or(LCDR12,2);                                //发射符号

  while(1)
        {
         cnt1_int();
         if(read_key() != 0 ) continue;
         Delay10ms();
         if(read_key() == 0 ) break;
        }

  RAM_ADDR = 0;
  RAM_DB = 0xff;

  for(wr0 = 0;wr0 < sizeof(low_time_buf);wr0++) low_time_buf[wr0] = 0xff;

  switch(power_buf)
   {
    case 0:
                    key_index = OFF_INDEX;
                    break;
    case 1:
                    key_index = ON_INDEX;
                    break;
    case 2:
                    key_index = temp_buf - MIN_HOT_TEMP;
                    break;
    case 3:
                    key_index = FS_INDEX + (fx_fs_buf & 0x03);
                    break;
    case 4:
                    key_index = MFX_INDEX;
                    break;
    case 5:
                    key_index = AFX_INDEX;
                    break;
   }

  LOW(start_addr) = IR_CODE_ADDR;
  HIGH(start_addr) = key_index << 1;

  wait = 0;
  rec_ok = 1;
  low_time_ok = 0;
  high_time_ok = 0;
  time_over = 0;
  TCC = 0;
  th = 0;
  IMR = 0x0f;                                         //ICIE LPWTE HPWTE CNT2E CNT1E INT1E INT0E TCIE

  time_out = SET_TIME_OUT;

  while(high_time_ok == 0)
   {
    cnt1_int();

    if(time_out == 0) goto ll0022;

    if(read_key() != 1 ) continue;
    Delay10ms();
    if(read_key() == 1 )
     {
      if(key_dat == KEY_LEARN)
       {
        time_out = SET_TIME_OUT;
ll0022:
        IMR = 0x08;                                         //ICIE LPWTE HPWTE CNT2E CNT1E INT1E INT0E TCIE
        lcd_and(LCDR12,0xd);                                //发射符号
        ir_power_off();
        return;
       }
     }
   }

  time_over = 0;
  high_time_ok = 0;

//  IMR = 0x0f;                                         //ICIE LPWTE HPWTE CNT2E CNT1E INT1E INT0E TCIE
  WP = 0;

  while(1)
   {
    Start();
    if(!SendChar(0xa0)) continue;
    SendChar( HIGH(start_addr) );
    SendChar( LOW(start_addr) );
    break;
   }

while(1)
{
  cnt1_int();

  if(time_over)
   {
    time_over = 0;
    wait = 1;
    IMR = 0x08;                                         //ICIE LPWTE HPWTE CNT2E CNT1E INT1E INT0E TCIE

    if(low_time_ok)
     {high_time_ok = 1;
      ht0 = 0x71;
      ht1 = 0x02;                //10ms
     }
   }

  if(high_time_ok)
   {
    high_time_ok = 0;
    low_time_ok = 0;
    _asm{
             mov        a,%lt0
             mov        %wr0,a
             mov        a,%lt1
             mov        %wr1,a

         mov        a,@%low_time_buf;
         mov        4,a

ll003:
                 jbc        0,7
                 jmp        ll004                        ;没有找到

         mov        a,0
         sub        a,%wr1
         mov        %lr1,a
         inc        4
         mov        a,0
         sub        a,%wr0
         mov        %lr0,a
         jbs        3,0                        ;C
         dec        %lr1

         jbs        %lr1,7
         jmp        ll001
               com        %lr0
               com        %lr1
ll001:
                 mov        a,@0xf8
                 and        a,%lr0
                 or                a,%lr1
                 jbs        3,2                 ;Z
                 jmp        FIND_MATCH_TIME_NEXT
                 dec         4
                 bank        @3

                 mov        a,0
         sub        a,%ht1
         mov        %hr1,a
         inc        4
         mov        a,0
         sub        a,%ht0
         mov        %hr0,a
         jbs        3,0                        ;C
         dec        %hr1

               jbs        %hr1,7
         jmp        ll002
               com        %hr0
               com        %hr1
ll002:
                 mov        a,@0xf8
                 and        a,%hr0
                 or                a,%hr1
                 jbs        3,2                 ;Z
                 jmp        FIND_MATCH_TIME_NEXT
                 dec         4
                 bank        @2
                 jmp        ll005

FIND_MATCH_TIME_NEXT:
                 bank        @2
                 inc        4

                 mov        a,@(%low_time_buf+30)
                 sub        a,4
                 jbs        zero
                 jmp        ll003
                                                 ;error
                 bc                ASM_REC_OK
                 bs                ASM_TIME_OVER
                 mov        a,@0xf
                 mov        %wr0,a
                 jmp        ll006

ll004:
                 mov        a,%wr1
                 mov        0,a
                 inc        4
                 mov        a,%wr0
                 mov        0,a
                 dec        4
                 bank        @3

                 mov        a,%ht1
                 mov        0,a
                 inc        4
                 mov        a,%ht0
                 mov        0,a
                 dec        4
                 bank        @2
ll005:
                 mov        a,@%low_time_buf
                 sub        a,4
                 mov        %wr0,a
                 bc                3,0
                 rrc        %wr0
ll006:
                 mov        a,%p1
                 iow        %RAM_ADDR
                 ior        %RAM_DB
                 xor        a,@0xff
                 jbs        zero
                 jmp        ll007
                 mov        a,%wr0
                 or                a,@0xf0
                 iow        %RAM_DB
                 jmp        ll008
ll007:
                 swapa        %wr0
                 or                a,@0x0f
                 mov        %wr0,a
                 ior        %RAM_DB
                 and        a,%wr0
                 iow        %RAM_DB
                 inc        %p1

网友A:
估计没人用!
学习起来太复杂!
现在的人都懒,希望拿来就用

网友B:
覃先生也是牛b人 顶一下

网友C:
有原理图、有程序、有说明、有样照片。对于这样的四有新帖,自当酷之!

网友C:
覃远高 也算是名人了。
当年的那个红外编码分析仪,确实挺不错。:victory:

网友D:
学习了,学习了
很久没有来过了!

网友E:
作为曾经的遥控器“砖家”,俺也来做点贡献,提2点看法:
1、经典的学习遥控器是用红外发射管同时作为接收管,来接收遥控信号的,以前解剖过国外的学习型遥控器,天威的数字机顶盒的遥控器也是这种做法。用遥控接收头作为学习,有以下缺点:1、学习不到载波频率;2、学习到的波形会变形;3、成本高,功耗大
2、待机功耗10uA,应该算不太理想,应该做到4uA左右。

网友:
实际在使用中,比如空调温度增加这个按键,从25到26,是一个编码,26--27又是一个编码。如果再换一种制冷模式,编码又全部变了。学习起来,太痛苦啦。这也是学习型遥控器的一个缺点。

网友F:
不管如何,顶一个

网友G:
顶啊,当年在白石州还同他联系过,呵呵。

红外接收管学习红外码,用51单片机的话得汇编,那时候写了我2个月,就那么100两百行代码。。。汗啊,那是平生第一次使用单片机编写程序。。。嘎嘎

楼主:
还能引起不少共鸣啊,学习型很难做到100%,因为市面上有不同载波,不同编码方式的,变码的遥控器,能做到95%以上就OK了,

网友H(2011-03-12):
你好,看到您的**,我很感兴趣,冒昧的问一下,可否将这款设计的全部资料发给我呢?如果可以,我的邮箱z23207@163.com  ,是否可以给我留下您的联系电话?

网友I:
楼主真一牛人也。

网友H(2011-04-27):
楼主,我需要一种跟你这款产品类似的东西:

1、具有学习功能的空调遥控功能。
2、要有485口或232口
3、可以检测环境温度,并可以根据设定的上下限温度值发出开关机指令
可以做吗?我的电话是13356678389

网友J(2011-11-05):
楼主真了不起,不知能否做一个采用CC2530实现ZIGBEE的方案,不要按键和显示,通过ZIGBEE连接计算机,实现远程控制。请联系:enj08@163.com

网友K:
覃先生:能把你的整套资料发到我的邮箱:hjx930428@163.com

网友L(2012-03-13):
值得学习,希望能交流

网友M(2015-05-18):
呵呵证需要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