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低,电感器出现异常,求电源高手指教

楼主(2011-01-05):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器,EE28软磁铁磁芯,采取多股细线并绕,以前试机从未出问题,最近气温很低(最近下雪,室内无暖气,室内温度看温度计只有3-5度),当电感中的电流比较大时,电感总是间歇发出“吱吱”的声音,如果在通电之前用电吹风对电感器先加热在试机就没有“吱吱”声,磁芯采取点胶和垫纸两种方法均无法消除声响,求高手指教!

网友A:
铁氧体的温飘很严重的,3摄氏度的磁导率只有25度的85%,电感量会下降。说明设计电感量偏低了。适当加大即可

网友B:
磁芯温飘是一方面,还需要考虑内部凡立水的温度系数。

网友A:
清漆的温度系数是正还是负?:)

网友B:
不管正负,都会影响到内部的间隙大小。

网友A:
有一个方向有害处,有一个方向有好处

网友A:
想了一下,气隙磁芯电感的磁导率发生变化,对感量的影响并不大,因为磁阻主要落在气隙上,要严格控制气隙的长度,最好的办法是磨中柱

网友C:
任何故障最终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因素导致的,但查找这个故障往往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上面几位的分析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真实的原因或许并不是这样。
    楼主说用电吹风吹一下电感就好了,据此判断,可能是电感随温度发生变化引起的故障,可是为什么就不是电感旁边的某个电容随温度漂移而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相应的故障呢?
    进一步引申开来,难道真是温度变化引起的故障么?温度或许只是一个导火索,在低温下表现出故障的几率高一点而已,或者压根就跟温度没有关系,只是测试时的一些细节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