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低,电感器出现异常,求高手指教

楼主: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器,EE28软磁铁磁芯,采取多股细线并绕,以前试机从未出问题,最近气温很低(最近下雪,室内无暖气,室内温度看温度计只有3-5度),当电感中的电流比较大时,电感总是间歇发出“吱吱”的声音,如果在通电之前用电吹风对电感器先加热在试机就没有“吱吱”声,磁芯采取点胶和垫纸两种方法均无法消除声响,求高手指教!

网友A(2011-01-05):
不必重复发帖。重复发帖未必能够得到最多的回复。

网友B:
磁芯的温度系数导致,电感量不足了,适当多绕几圈加大一点电感量即可。

楼主:
那请问声音来自哪里呢?磁芯还是导线?因为“吱吱”声明显感觉是什么震动或者碰撞产生的,并不是啸叫声

楼主:
可是磁芯并没有直接接触(垫纸),没有碰撞发声的可能,难道磁芯快要饱和时自己能产生声音吗》?不会吧
        而且这种声音并不是连续周期性,是响几下就没有了,过个几秒又会响两声

网友B:
没有浸漆封闭时线圈本身和磁芯都可能会发生振荡,跟是否垫纸无关。

网友C:
测量波形看看,可能因为电感量发生变化引起环路不稳定,产生次谐振荡,振荡的包络线频率落在音频范围,磁材在磁致伸缩效应下振动发声,线圈的同步振动也是一个来源

楼主:
不是电感量的问题,加大电感量还是一样出声,

网友C:
那么你就要检查环路的电容了,电容的温漂是不是太大了?电阻的问题比较不明显

楼主:
况且我自己拿一个电感试过,用普通的电感表测,冷却电感量为922uH,用吹风加热后电感量也只是929uH,并无显著变化

网友A:
10楼:
既然你测试的电感量变化很小,那么首帖中说“电感器出现异常”很可能判断错误,并不是电感问题。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关注和帮助,我大致画了个基本主回路图,不是很工整,可以参考下图中C1上的电压为220整流后的直流300V,T1,T2轮流导通,通过L和R2组成的并联电路给C3充电,通过控制T1,T2驱动电压的占空比实现导通时间长短,从而在C3获得一个由小到大的直流电压值,C3上的电压经全桥变换,可以在变压器次级得到一个可变电压值,发声的电感就是图中红线圈起来的那个L,

网友C:
电感量,驱动脉冲参数?

另外,T1、T2轮流导通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