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I IP 内核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01-05):
我现在想用PCI IP 内核,现成的内核里有好多接口,其中,本地端信号L_adi为地址/数据输入,l_adro为地址输出,l_dato为数据输出,L_beno为字节使能输出,l_cmdo为本地命令输出。控制信号lt_abortn、lt_discn和lt_rdyn为本地端输入,分别标志本地设备终止、断开和准确好、lt_framen、lt_ackn和lt_dxfrn为目标传输控制信号,相当于PCI总线的frame#、devsel#和trdy#。lt_tsr为目标作业状态寄存器输出。lirqn为中断输入信号。这些都是他自己定义的端口。我现在有一个AD的控制程序,我想把AD采集来的数据通过PCI传出去,那么我该怎么做呢?我还得编一个他俩之间的连接程序吗?还是可以直接用顶层原理图把他俩连上?感觉好像都不对呢!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我知道那些关于PCI总线的物理信号是不用我处理的。我第一次写整个的系统的程序,不知道具体的步骤,我先写好了一个AD控制程序,在AD的控制程序里就考虑了时钟和输出给PCI的信号,后来又想用PCI 内核,发现内核给了好多的用户端的信号,有人说得把我的AD芯片的时序和用户端的信号实现结合起来,那是不是就相当于让我从写AD的控制程序啊?时序都得从新来考虑。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大多数主板采用5V的PCI规范,而Altera的Cyclone系列FPGA的I/O口电压只支持3.3V,因此需要在FPGA和PCI连接器间加入电平转换电路。 ”但是我看到有的人就直接把FPGA的引脚直接连到了PCI总线上,这是为什么啊?怎么处理的电压转换问题呢?

网友A:
首先应该说清楚你的设备是host还是target,如果是作为host,要看你的PCI控制器是什么,FPGA做的还是CPU做的?如果是作为tartget,那host方面要求你是什么接口也得弄清楚吧。PCI做过会觉得很简单,但是没接触过会觉得非常难

楼主:
我不太明白你的术语,我是刚拿原单位的东西来学习的。接口,是PCI并行输出。不是串口什么的。你是问这个吗?用FPGA做为控制者,里面没做CPU。程序写在EPCS1里,FPGA是Altera的EP1C6Q240C8

网友A:
简单的问下,你的信号送给谁?那边是怎么读取信号的

网友A:
换句话说吧,你送出去的信号是给了一个带PCI总线的CPU吗?

楼主:
AD采集来的信号,传给FPGA,然后FPGA在把数据通过PCI总线通信给上位机,用软件显示出来。

楼主:
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我哪里没说清楚,你都给我列出来,我明天回复你,我要睡了:sleepy:谢谢!

网友A:
那我就明白了,你这里是作为target,上位机是host,host来读取你存你这里的信号。那么你这里的接口可以是IO模式or RAM模式,具体看上位机情况了。不过你这里要根据不同模式做时序。

楼主:
我在描述一下,我同事编一个软件,(带界面的那种,如测量力的大小。。。),他的这个软件通过PCI读我采集的数据。那我要看什么?怎么看才能确定我的端口是IO模式,还是RAM模式?不同模式上时序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查了一些相关资料正在研究,里面有你说的内容,但不多,我在看看。

网友A:
你作为IO模式或者RAM模式,要问你同事了。不过建议你这里的AD数据存在RAM中,数字量存作IO模式。你再好好研究研究吧,享受一下这个探索过程。

楼主:
:)一直在努力

楼主:
怎么没人在提点建议了呢?

楼主:
charrijon
你说的“建议你这里的AD数据存在RAM中,数字量存作IO模式”,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牛是说AD转换的数据存在RAM中,那数字量你指的是什么?

楼主:
谁有ALTERA公司的PCI的IP内核说明啊?我找了一个,说的不清楚

网友A:
呵呵,你关键是要先把IP核看明白,等你明白了IP核的时候,我说的你就理解了,IP核资料QII自带的

楼主:
:o自带的?那我得好好找找!QII软件里就有啊?我还满哪找呢:L晕了!努力努力。。。。

楼主:
晕了!找了快一个小时了!在哪啊?我就在QII安装完的文件里找啊找的,也没找到啊!:dizzy:

楼主:
你不会是说它后面绿色的注释吧?

楼主:
-- PCI Compiler Wizard Data
-- ===============================
-- DO NOT EDIT FOLLOWING DATA
-- @Altera, IP Toolbench@
-- Warning: If you modify this section, PCI Compiler Wizard may not be able to reproduce your chosen configuration.
--
-- Retrieval info: <?xml version="1.0"?>
-- Retrieval info: <MEGACORE title="PCI Compiler"  version="10.0"  build="218"  iptb_version="1.3.0 Build 218"  format_version="120" >
-- Retrieval info:  <NETLIST_SECTION active_core="pci_mt32" >

楼主:
我管厂家要了一个说明,好几百页呢!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A:
就是有好几百页的

楼主:
:sleepy:我滴妈呀!好困那!都是英文的说明书,太痛苦了!!!做人难,学硬件更难,看英语说明书超难:(

网友B:
要是着急开发。看时序那节,出来的控制信号需要根据CMD转下LOCAL 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