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的问题MPLAB IDEv8.63

楼主(2011-01-05):
本人今天安装了MPLAB IDEv8.63,以前用v7.41
build All后出现下列信息:不知为什么?
请大虾帮帮忙!
谢谢

Debug build of project `F:\PIC\BY001\BY001.mcp' start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PASMWIN.exe v5.39, mplink.exe v4.38, mplib.exe v4.38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Wed Jan 05 14:37:50 2011
----------------------------------------------------------------------
Make: The target "F:\PIC\BY001\BY001.o"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ASM Suite\MPASMWIN.exe" /q /p16F73 "BY001.asm" /l"BY001.lst" /e"BY001.err" /o"BY001.o" /d__DEBUG=1

楼主:
奇怪了:V8.0能安装
但对下面的指令会提示错误
fill        (goto   $),0x800-$
去掉这条指令就正常了
奇了怪了

网友A:
只保留源代码文件,把项目文件等都删除掉重新生成项目文件并编译看看结果如何。

另外,查看新的编译器手册,看看是否支持fill        (goto   $),0x800-$这样的写法。

楼主:
请问新的编译器手册从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在安装目录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