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工作电路----DC-DC恒流驱动IC外围电路

楼主(2011-01-05):
此电路本来可以支持6-40V的DC电压,但是因为PCB的走线问题,发生自激振荡,在30V左右的时候烧掉了IC。
特发到论坛。
原理图如下:

PCB的顶、底层文件见附件:

网友A:
首先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6-40应该是这IC所能承受的电压,如果尖峰电压达到那么大也会烧掉了.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升降压电路,谐波份量比较大,需要加以抑制,否则就是楼主的杯具

楼主:
看来没有答案,我自己找。

网友C(2011-05-12):
如果不行换IC,大把是

网友D:
PAM2842就是这样一种芯片,它能够以12V或24V的输入电源电压驱动10颗串联的3W LED。最高输出电压可达40V,最大输出电流可达1.75A,但总输出功率不能大于30W。应用电路如图6所示。

LED的电流由串联的采样电阻决定,PAM2842要求其反馈电压为0.1V,串联电阻的阻值就可以根据所要求的正向电流来设定。假设对3W的LED要求其正向电流为700mA,则其阻值为0.142Ω,损耗为0.07W,对效率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二极管必须采用低压降、大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以减小功耗。电感需要采用高饱和电流、低DCR的电感。此外,PAM2842的工作频率可以有三种选择:500kHz、1MHz、1.6MHz。为降低其开关损耗,建议选择500kHz开关频率。此时可以把FsEL端接地。PAM2842具有很好的恒流特性,当输入电压从12V降至10V时,LED中电流的变化还不到3%,这样就可以保证LED的亮度基本不变。芯片内部具有过压保护电路(OVP),如果出现一个LED开路,芯片的升压会被限制而不至于过高,保护芯片本身不至于损坏。但由于所有LED为串联,如果一颗LED开路,必然会导致所有LED不亮。但是,假如有一颗LED短路,这时候,由于有恒流环控制,所以芯片会自动降低其输出电压,而保持流过LED的电流不变,因此不影响其它LED的工作。

由于PAM2842是作为升压芯片来使用的,因此在要求的升压比较高时,它的效率较低。例如,假设输入电压为24V,升压至40V,其效率可达95%以上。而如果输入电压为12V,仍然要求升压至40V,这时其效率就只有91%左右。因为大多数太阳能路灯系统所采用的蓄电池是12V的,为了在12V时还能获得95%的效率,可以把10颗LED二极管分成两串,每串为5颗LED串联,这样就只要求升压至不到20V,可以将效率提高至95%。而且如果一个LED开路,至多影响一串5个LED,而不会影响另一串5个LED的工作。这时,两串LED共用一个LED电流采样电阻,由于电流增加一倍变成1.4A,所以电流采样电阻阻值也应当减小一倍,变成0.07欧姆。或者只将其中一串LED的电流进行采样,而另一串LED直接接地,这样就只能对其中一串的LED电流进行恒流控制。上述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两串并联时,所控制的是两串电流之和。因此,如果两串的LED伏安特性有区别时,这两串LED的电流就会有所不同。除了电流采样电阻,限压电阻R3和R4的值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只要根据Vout=1.2*(1+R3/R4)的公式加以调整就可以。

网友D:
PAM2842中文规格书.pdf (376.81 KB) 布线要参考文档给出的来啊,好好看看吧

网友E(2014-02-25):
用示波器看SW脚的电压是不是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