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2003 工作 原理 其D1的作用(有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05):
ULN200x是多路达灵顿管集成电路,D1是保护二极管,用于带感性负载时的反向续流。

网友B:
顶楼上的没错。

网友C:
UL2003原来是准备专门用于驱动继电器的,这个D1就如我们平时并联在继电器线圈上的二极管一样。

网友D:
也可用来做多路电平转换

楼主:
如果把LED 反 一下 LED 将不能工作?

楼主:
ULN2003  输出 必须接上拉?

楼主:
那么   D2  D3  都是用来钳位???

楼主:
B端输入 > 1.4V  Q1  Q2导通  ==  UL2003  输出接地?
B端输入 <1.4V  Q1  Q2关闭 ==  UL2003   输出接了 2个 钳位 二极管 D1 D2

网友E:
老大,2003驱动LED不是这样用的,你的高电平从哪来?
LED的正极通过电阻接5V,,负极直接接2003的输出,单片机IO接2003输入(加上拉)。
不过驱动一个LED也用不着2003吧,太大材小用勒吧!

网友F:
6L 不能工作
7L 驱动LED要上拉,和OC/OD一回事
8L D2、D3应该是来钳位保护UL2003的
9L B输入>1.4V,输出接地(其实有一定电压,大概0.6V左右).

楼主:
谢谢 楼上 各位 以前驱动LED 一直用 245  或者 3三极管 之类的 东东

我用2003驱动 数码管   手头只有 共阳的  数码管   看来 要买共阴的了:L

网友E:
共阳的不是真正好合适吗

楼主:
想起  很久  以前  在电子市场 看到一 老电工  拿着 一个 1平米 的  PCB(有问题) 原来 把2003当245
244之类的器件用了。后来 听 一个人说 没有加上拉 。
所以偶这次 特来此问下!
还有上次 一同事  用245  驱动 LED  输出没有加上拉  发现 有时候 LED  会乱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