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汽车电池充电器及充电注意事项

楼主(2011-01-05):
作者:DOS命令
材料及工具
1.笔记型电脑充电器(输入110V~240V,输出19V,2.4Amp)
2.黑胶带
3.电线
4.一红一黑夹子(没有亦无妨)
5.尖嘴钳
6.三用电表

diy充电器制作
1.运用三用电表找出笔记型电脑充电器输出的正负端
  (正常圆圈内部市政电,外围铁质是负电)。

2.将电线绕住负电输出端,用尖嘴箝夹紧后,在用黑胶布缠绕绝缘
(整个负电部分都要绕住,只留下正电孔洞部分)。再用电线穿进正电孔洞后,
用黑胶带缠紧(正负电不能接触,要确实做到绝缘并且不外露。)

3.电线另一端夹住夹子(红色接正电,黑色接负电),没有夹子亦无妨。
4.插电测试,以三用电表测试输出是否跟充电器标示的输出电压吻合
(笔记型电脑的充电器输出大约在18v~22之间

5.充电器完成。
Diy充电过程说明:

1. 何时需充电:电池内部电池液比重为 1.260(摄氏20度)时:电压应达12.60V以上。
(一般家用没有比重计,所以直接用三用电表量电池的电压,小于12.6V以下就需要
充电。)

2. 充电时间:汽车电池按照大小所需的充电量及充电时间不同,先对照电池公司网站
   的电持规格表,找出自己电池容量规格,

电池规格充电量= (电池容量/20) 之电流 * 20h。
安全充电时间= diy充电器输出电流*充电时间 < 电池规格充电量
(这样的时间皆属安全不会过充)
例如
(1)34B 电池容量为 33AH
电池规格充电量=(33/20)*20hr=33AH
安全充电时间=diy充电器输出电流*充电时间 < 33AH 内都是安全的

(2) 46B 电池容量为 45AH
电池规格充电量=(45/20)*20hr=45AH
安全充电时间=diy充电器输出电流*充电时间 < 45AH 内都是安全的
(3) 55D 电池容量为 60AH
电池规格充电量=(60/20)*20hr=60AH
安全充电时间=diy充电器输出电流*充电时间 < 60AH 内都是安全的

汤浅公司免保养CMF汽车电池规格容量、快速充电电流参考表
型式 容量(AH)20HR 充电电流Amps
19L 33 3.3
34B 33 3.3
46B 45 4.5
55B 45 4.5
48D 50 5.0
55D 60 6.0
70D 65 6.5
65D 68 6.5
80D 68 6.5

3.充电是否完成:
(1)量比重:1.260或1.280以上。(此方法,一般家庭没有比重计,没办法实施。)
(2)充电末电压15v以上。(此方才是实用方法,可用三用电表测量)
(3)温度:约摄氏40度至摄氏45度。(Diy充电器电流小,属于慢充方式,一般
         不会使电池温度上升太多)

看图说故事
Diy充电过程实做图解:
1.我的汽车电池规格为55D(电池容量60AH,快速充电电流为6amp,所以3amp以下
  的电流皆属于慢速充电。)

2.我的diy笔记型电脑充电器输出为,19V,2.4amp(相对于汽车电池来讲是慢速充电)。
安全充电时间=2.4amp*充电时间 < 60AH ,
也就是当电池从空的充到满的,25小时内都是安全的充电时间。
但一般电池不会是空的,所以我先充6小时,还不足,再充到12小时,
并以三用电表观察充电电压是否在15V以上。

3.原本电池电压12.2V(略低,小于12.6V,所以需要充电),充电时电压渐渐上升
  直到超过15V,拆除充电器后测量电池电压为12.9V(需等一下子,大约一小时以上,
  让电池电压稳定后才量才准确。)
我的diy笔记型电脑充电器输出为,19V,2.4amp(相对于汽车电池来讲是慢速充电)。

我的汽车电池规格为55D,原本电压为12.2V,一开始充电电压为12.89V,还真低。

充了8小时候,充电电压已经到15V以上了,算是充电完成了。但我还是继续充电。
电池连接的部分,我是直接将电线绕在电池接头锁住。

充了12小时,充电电压16.06V,完成后拔掉,电池电压为12.8V,属于正常电池
(刚买一年)
请注意左边输出孔部分,正负极我用胶布完全隔离,使电线完全不能动。

来源:防护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