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JTAG接口测试IC是否正常

楼主(2011-01-05):
小弟是搞维修的,这几天在修一块由於12v和1.8v短接导致无法启动的板子,估计是CPU,SDRAM,FLASH等这些IC中的一个或几个被烧毁了,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听说使用IC的JTAG接口可以测试出IC是否正常,这个板子上也确实有一个14脚的JTAG connector,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应该怎麼去做。请达人指点一下。1. 怎麼连接电脑和这个JTAG connector?电脑这头用哪个接口?(usb? com? 打印机接口? ps/2? RJ45?)这个连接线该怎麼制做?是不是直接用导线把板子上的某一个引脚和电脑上某个接口的某个引脚焊接起来就可以了?还是中间还要接个解码芯片什麼的?2. 电脑上要下载什麼软件和驱动吗?小弟对什麼单片机,接口这些东西 一点不懂,问的问题比较白痴,请见谅。因为实在受不了老是这样连蒙带猜的修板子,想把这些东西搞清楚。
PS:板子上的IC大部分都是Broadcom的BGA,CPU是BCM5300

网友A:
你是修手机的。呵呵

网友B:
这板子难修了。

网友B:
转到相应版块让大家给您出出主意。

网友C:
JTAG并不能直接判断出什么芯片损坏了,要分割后进行分析,从时钟入手。

网友D:
我比较好奇维修店里bga坏了怎么换。手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