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CY8C20546出现单个触摸按键不灵敏或者无反应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初步接触电容触摸按键

对于触摸按键灵敏度的问题如下,
1.更换IC后OK
2.把更换的IC换到其他项目后发现在其他触摸感应度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
关于触摸按键是否可以在程序中调试其灵敏度达到正常?
谢谢

网友A:
建议你还是调节一下灵敏度,关于灵敏度调节,好多参数都可能影响,坛子里好多帖子都是讨论灵敏度的,你可以看看
如何更进一步提高21434的灵敏度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3537
触摸板的灵敏度调试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2977
触摸灵敏度和误触发的矛盾。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9130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
我们现在做的是大批量的生产 大概300多PPM有这样的问题,更换IC后就OK
灵敏度可以在自己的程序中调整吗?
请教高手

网友B:
灵敏度可以在自己的程序中调整
http://www.cypress.com/?docID=25212

网友A:
4楼说的对,多看看文档,很有好处。
另外,你都要量产了,还没有找代理商吗?可以给他们看看,比较直接,也快速,坛子里就有不少代理商呢

网友C:
楼主的触摸屏是怎么学的,有关触摸屏比较核心的资料从哪里找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楼主似乎做的是按键,不是触摸屏,按键的资料在cy网站上挺多的